[工仪] UNI-T UT61E 2019年版本加基准

楼主(2021-10-02):
最近看论坛里很多人给UT61E加基准,想到自己的UT61E也想添加外部基准。
拆开自己的内部是这样的

怎么没有6角基准芯片位置,怎么加啊!
找到了很多帖子也没看到这个版本怎么加基准。
大多都是这样的:

找到的电路图:

对比电路图发现只是取消了基准相关原件焊盘,怎么可能这样就罢休呢!
准备的原件:10uf贴片电容,10k贴片电阻,lt1790AIS

来个搭棚:

找到焊接位置:

做好绝缘后安装,测量基准调节电位器到准确值,就大功告成,我这里用的lm399基准。
如果没有基准电源的,可以使用满电的碱性电池,更换前测量好电压记录,更换后在次测量调节。

网友A:
还能这样、你们牛X,我还是安心用自己炮灰表吧!

网友B:
这俩基准也不便宜啊

网友C:
休想骗我折腾这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俩基准也不便宜啊

拆机的几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想骗我折腾这个表

我也是看了别人折腾,就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你们牛X,我还是安心用自己炮灰表吧!

看到别人改也想自己折腾下,但很少用到那么高精度…

网友D:
我发现这个表打到电压档或者电流档就算不插笔  后面几位数也老是有数字在跳动   新买的时候就是这样  换了两次货也是这样

网友:
支持折腾,顺便把积分电容和精密可调也换了吧

网友:
这个蜘蛛大法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这个表打到电压档或者电流档就算不插笔  后面几位数也老是有数字在跳动   新买的时候就是这样  换了 ...

电压档,你说的这种跳动很正常,可能是感应或者干扰吧
你可以这么想,这表,过于灵敏,是不是就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只要你短路表笔,它归零,那就没问题
那些上万的台式万用表,34401a什么的,也是一样的,开路都不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这个表打到电压档或者电流档就算不插笔  后面几位数也老是有数字在跳动   新买的时候就是这样  换了 ...

正常现象,只要两根表笔短接数字归0就正常,福禄克万用表也有,有些不显示的应该是屏蔽底数了,看一下这个帖子:
福禄克都自带底数?不插表笔数字也在不停跳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80346-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网友:
事实证明,加了也没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