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款电动车仪表那个好用准确些?

楼主(2021-10-02):
我在拼多多上买的杂牌电动车(品控不好,行驶中电机异响,卖家给换了3次都是这个问题,第四个电机才正常,哎不说这个了)我就想问问大家有没有自己更换过的仪表感觉好一点的。要要准确些和能有总里程显示的。我原车上自带的没有总里程显示,其他还好,跟地图GPS显示的速度一样也能跟上GPS提速时变化的速度。后面另购的仪表自己校准后要稳定一会儿后才能跟GPS的速度对上,比如我在平路上行驶最快地图GPS能显示53km/h,而仪表要到达53要慢好几秒样子,地图刚到53码的时候仪表才42样子然后要继续不松电门好几秒后仪表才会慢慢上到53码才保持与地图GPS的速度一样。跑出来的里程数也要少低一点,自带的仪表显示里程跑11.0公里,后购的才显示9.5公里。想另外买个好一点,加速过程中能跟的GPS速度能显示总里程就行。

自带的仪表这样子的

后面另外自行购买的。

网友:
电动车仪表几乎都不准。一般有个电位器调,即便低速调准了高速不准,高速调准了低速不准

网友A:
可以进调校模式,输入轮胎周长,脉冲什么的

网友B:
一键通还是霍尔测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调校模式,输入轮胎周长,脉冲什么的

不会弄,只知道有个小电阻可以调速度快慢。其他的不会啊,怎么进入调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键通还是霍尔测速的?

不知道啊,应该是霍尔吧,有一根线拔开不影响其他功能就是不显示速度

网友:
买一个手机支架。。。。。。

网友:
一般情况,非电动车码表是利用转速乘以轮胎理论半径得出,与轮毂尺寸、轮胎磨损、充气程度相关,与gps有偏差正常,一般码表要偏小。电动车估计类似,不过用gps也有可能但受信号影响比较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应该是霍尔吧,有一根线拔开不影响其他功能就是不显示速度

单独那个应该是一键通,用霍尔测速看看。或者没有单独的速度线把速度线接电机相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那个应该是一键通,用霍尔测速看看。或者没有单独的速度线把速度线接电机相线上 ...

一线通。看你的控制器是支持液晶仪表或者一线通还是普通的电机测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独那个应该是一键通,用霍尔测速看看。或者没有单独的速度线把速度线接电机相线上 ...

是接到(黄绿蓝)3根线的其中一根对吗?不是5根线的那组线里面吧?

网友(2022-08-11):
没啥意义吧,这个时速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