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扇运行无力,换了电容还是依旧如此,哪里的毛病?

楼主(2021-10-02):
原机1.5uf的电容,实际只有0.7uf,
换了个旧的电容,万用表测量有1.3uf的容量,换上去依旧运行无力。

滚珠轴承,运行正常。

最高档耗电56w,感觉正常,但是运行无力。

最高档线圈530欧左右。

问题出在哪里呢?

网友:
黄油干了吧。加点黄油在滚珠轴承。是不是铝线电机?

网友A:
电容还是不够,两个旧的并联看看

网友:
一个铙组。一个电容,一个油。

网友B:
没准线圈匝间短路。轻微的。所以耗电量挺大,但是没力量。
明显这个功率偏大了。在没装扇叶的情况下,二三十瓦感觉比较正常。

网友:
用手带动风叶,有点阻碍就是原因。

网友:
轴没油了。不建议折腾,直接换电机最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准线圈匝间短路。轻微的。所以耗电量挺大,但是没力量。
明显这个功率偏大了。在没装扇叶的情况下,二三 ...

严重同意,匝间轻微短路,发热量大,耗电,还有臭味道........

网友:
感觉电阻比较大,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还是不够,两个旧的并联看看

启动电容。能启动后。电容不够还能影响风速么?

网友:
把摇头那个拆下来试试

网友:
电风扇这些电器用上了10年的,不能正常运转了就该换新的了。大部分机器外壳上有个三箭头带10这样的标志,意思是过了10年,塑料材质性能就不稳定了,降解过程中可能产生毒素。

网友:
风扇这东西无非就是个电机,没有修不好的,除非没配件~~这话是学修单车师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容。能启动后。电容不够还能影响风速么?

电容参与运行的,容量不足影响转速

网友:
买个新电容,换上去

网友:
换电机吧,可能油干了,阻死了

网友:
副绕组可能断了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美的,轴瓦旁边的储油棉被搅进轴瓦,导致轴承抱死,清理后没用多长时间还是扔了,估计轴瓦烧坏了。

网友:
超过额定功率,应该是绕组内部短路漏电。现在很难找到修绕组,一般问清楚适用型号网购电机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