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国庆改制微型汽车功放,效果满意

楼主(2021-10-02):
近期得到一个体积很小的功放,准备研究一下
外形如下,铝型材的外壳,体积小巧,紫色也不张扬
看着还是比较舒服的

上面印着大字,宏兴牌
高保真音频功率放大器
可以支持MP3输入,至于150W+150W,emmmm不解释,就当作一个装饰LOGO吧

后部
接口还是比较多的,还带有一个USB接口,看来可以插U盘放歌

开始拆,先拔掉面板上的3个旋钮,拆掉两端面板
再拆掉底下固定功放IC散热的两个螺丝,就可以取出PCB了

拆下的PCB,我想多了,那个USB口就是个摆设,就通过一个78L05提供了+5V的电源
话说用78L05供电,最大电流也就100mA,作为充电口,无论如何也不够啊,真是个坑货

PCB背面,有一颗功放IC,用螺钉固定在机壳上散热

分析电路,看看这个小功放是否还有利用的价值,发现
主功放IC是飞利浦的TDA7057

TDA7057AQ,飞利浦生产的BTL音频功率放大电路,过去应用挺广泛
最大的优点是BTL输出,支持单电源供电,因此,经常可以在汽车收音机、电视机里面看到它
这家伙还有一个好处是内置一个电子电位器调节音量,只需要改变控制脚的输入电压就可以调节音量
适合数字化控制的D/A输出
至于输出功率,最大8W

但是,这个电路也有一定缺点:失真比较大,音质不够好
从输出功率和总谐波失真的曲线上就可以看出
TDA7057输出功率只要超过2W以后THD会直线上升,
到其额定8W输出功率时THD已经超过了1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功放试听的时候感觉声音很奇怪,像是听信号较差的广播的感觉
当然,也有可能和周围电路有关,不能完全赖功放IC

因此,决定抛弃这个性能较差的功放电路,打算重新改造一番,让它继续发光发热
计划如下:1、用于电脑上使用
                2、功率无需很大,10W足够
                3、采用原机箱,利用原接口
                4、单电源供电,计划用19V笔记本电源
                5、把USB口利用起来,不用做个摆设
其中第5条,USB端口一开始想能不能让它支持插U盘,但是想想这个机壳上面没有足够地方
安装播放器的控制按键了,所以更改设计方案,USB口做为USB声卡。
设计方案如下:
功放采用TPA3121,之前用过很多次的D类功放电路,单电源供电,有双15W输出能力,体积小不占地方
保留原电路的音调电路,模拟输入部分不变
不过缺点是D类功放音质较A类及AB类功放要差一些,单纯看THD+N指标,TPA3121比TDA7057只能说稍微好一些不过看中的是这个片子好做,体积小,能耗低,之前做过不少效果也不错,就是他了
电路图如下首先式Power Amplifier部分,基本照搬3121的参考电路,根据自身需要,调整输出LFP的参数
音箱是8Ω的,因此,采用8Ω对应的LC参数,是33uH和0.22uF

第二是音调电路,其实这个电路可有可无,只是原来人家是有的,为了满足那3个电位器不变
那么还是给他加上吧

第三是USB-Audio电路,PCM2702,这个IC功能最少,但是性能最好
是个老片子了,也做过无数次了

想利用原来的PCB,发现改动太大,决定重新画吧
唯一的难点就是没有各个接口的尺寸图,只好用尺子测量,然后画图了
心里很忐忑,不知道测量的误差能不能保证合适的安装

最终,按原装尺寸画出PCB,送去打样,大概花了40大洋

怀着不安的心情打了板,因受到了某不可抗力的影响
PCB的生产走走停停进度缓慢,等了小一个礼拜才收到
不过,我打了5块,居然收到了6块,还白送一片哈

在焊接之前,首先要检查尺寸,先用元件测试一下结构尺寸
发现居然刚刚好,基本和原装板子没什么太大区别,这下可以放心开始组装了

组装的过程没什么特殊了,无非就是把零散的元件往板子上焊就是
操起烙铁,先贴片后直插,先难焊后简单......

音调&前级放大用的OPA2134,一颗音频运放
用在单电源电路上,一样可以正常工作

试试装好的背板接口是否和后面板吻合
除了DC接口稍微往里了一点,其余都好

电位器、3.5mm音频插口、2.1mmDC口、USB口都有,换成了新的
唯独RCA插口,音箱卡簧口没有,因此,用从旧板上面拆下来的

安装试试,对位基本完美

至此,功放部分电路基本完工了

底面,底面只有一个元件要安装
是USB接口的ESD保护电路,不是一个必须的元件
但是,对于这种外设来说,有一个保护电路肯定更好
等节后上班了再去买

接上音箱和电源,用手机当信号源
OK,一切工作正常

功放都安装好了,还剩下的就是USB-Audio部分没装了
拿出PCM2702,这也是一颗SSOP封装的芯片

PCM2702是BB产的USB声卡电路中的一款,与他同家族的还有PCM2704,2705,2706等等
对于后续的型号,有多加SPDIF输出、I2S输出、控制面板输出、集成耳放的功能
唯独2702功能最少,他仅仅就是一个USB-Audio的功能,除了两路音频输出外,再无其它功能了
但是,从音频性能来说,他的指标在PCM270X系列里面是最好的

继续安装,2702后面有一个LPF,这里用的是OPA2348

用作LFP的OPA2348

全部焊接完成,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

接上USB线,很好,系统自动识别,音频输出也自动切换到PCM2702上面
PCM2702在windows系统里面是免驱的,自动识别

找了首歌播放作为测试,没问题
绿色的灯,表示有音频正在播放
还有一个黄色灯,表示系统离线/待机

按说到这里工程可以宣告结束了
但是,还有一件事没有完:TPA3121是个D类音频功放,效率极高发热极小
虽然设计了PCB上铜箔面作为散热,但是,在过去的实际应用来看
这种散热方式,在大功率输出是,还是会让芯片有明显的温升。
因此,本次制作专门设计了散热器的安装位置,当然,这个散热器,很小一块就行了
甚至一个内存散热片就足够,我是用了一块铝板边角料做的,尺寸60mm*11mm*2mm
折成一个L型,用螺丝固定即可

将散热器安装好

下面,可以开始装盒了

放在电脑桌的角落里,很是和谐

至于听感,要比原装电路不要好太多,虽然不到玄学的领域
但是,能够达到满意的程度,丝竹之声高音能上去,射击爆炸低音能下沉,足够用了

最后,是发现的问题对于D类功放来说,输出的LC滤波电路是很重要的装置
从我个人的理解,这个电路更像一个积分电路
把高频PWM波,变成平滑的连续的电流波形(音频电流)
所以,这两个元件都很关键,正如DataSheet里要求的,C要求是高质量的电容

但是对于L来说,一样很关键,本来图省事,
手上有几个成品的黄白磁环绕制的33uH电感,
虽然知道黄白环在高频下损耗高,不过本着勤俭节约的精神,先不买新的,就用它吧。
这一用可好,果然出问题了
在试机中,音量开大叮咣五四的烧了半天,本想看看TPA3121的发热情况
不想两个电感原形毕露,损耗极大,温度达到了70多度
相反,旁边的3121基本没有温升
这样的损耗可不得了,先这么凑合用几天吧,等上班了再去买合适的磁环绕电感

全文完,谢谢观赏~

换电感: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1156-1-1.html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金色没有USB口其它都一样,是十几年前从郑州东明电子邮购的。

网友:
8w太小了,还不如pam8610或者tpa3116马力大,不过数字功放不能接地,汽车使用受限制

网友:
楼主是个好学生,硬盘里学习资料不少吧

网友:
效果比常见搭配电脑的2.0功放要好不少吧!

网友:
高手啊,一顿操作把鸟枪换成大炮了

网友:
厉害,看得我也想用散件装一套,不过我最先见到的这种小功放,里面的芯片是东芝的TA7240AP。从我见到上海美多收录机用这个芯片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这个功放的芯片的音质,所以我很想有一天也能用TA7240AP功放块组装一台小功放,虽然大多数人都说这个功放功率小,但是对我来说,最大5.8W的功率也够了。后期推出的TA7270AP虽然功率比7240功率大,但是我感觉音质不好听。

网友:
朋友好厉害啊!让这鸡肋功放脱胎换骨了!看来朋友完全可以提供板子和电路图来放在网上销售了!

网友:
上个蓝牙啊。

网友:
低通滤波好像叫LPF,LFP是笔误还是其它什么意思?

网友:
看到这个板子就想起读初中时刚接触电子时的那股劲头

网友:
厉害,这劲头。瞎猜没过30

网友:
自行车变小车,厉害!

网友:
玩的真6,支持一波

网友:
这是典型的买椟还珠啊!

网友:
牛人,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