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换上新的插座......温度保险丝又烧了呢......咋回事???

楼主(2021-10-02):
换上新的插座......温度保险丝又烧了呢......咋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不小心动了电源线.....

不知道.....

结果通电......

电源线接口和电源插座一起烧焦......

一秒就冒烟了......

网上买了个插座和电源线回来.....

换上后......

前几次通电感觉都比较正常.......

唯一看着不正常的就是时间旋钮不管怎么旋都是加热状态......

不是保温状态.....

这里应该可以判断出温度保险丝没有断.......

想着是锅没有压着开关.......

于是锅装点水后......

放上去通电.....

过一下加热灯都不亮了.......

经过几次初步检查折腾......

发现温度保险丝不通了.......

电笔和万用表都检查过.......

确认不通估计烧了........

这个有个疑问:

通电也就一分钟左右......

发热盘用手摸了也正常发热啦......

不可能温度达到130度了啊......

难道里面有短路???

也没有闻到哪里烧焦冒烟了啊......

俺怕换了温度保险丝又烧了......

换上新的插座......温度保险丝又烧了呢......咋回事???

网友:
也有可能是新换的保险丝电流或温度虚标(10A130度)
要不就是内部还有短路的情况,认真检查一下再换保险试。

网友:
换个电饭煲的130度温控开关试试看,2块多还包邮。旋钮也测试看看,时间长了里面的触电看看

网友:
电饭煲的温度保险里面好多都是假货,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