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关于安卓手机连车机后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10-02):
车是迈瑞宝XL  中控是安吉星的  安卓和苹果的都支持连接   原来一直用的苹果的CarPlay   很好用  不知道是用习惯了还是怎么的   现在换安卓手机了百度的CarLife   用着确实没苹果的好用  不过这不是主要的   主要的是充电问题  插上线边导航边充电居然会越用越少  手机显示的是慢速充电  一般来说就越是慢速充电也不会越用越少啊  因为使用的时候要连接车机交换数据  所以也不能加其它东西改充电协议   不知道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没有  还请指点一下

楼主:
手机用的是这个

网友A:
买办法,耗电量很大

网友B:
当USB口的电压在5V或5V以下时,充电速度变慢,解决办法是加装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USB口的电压在5V或5V以下时,充电速度变慢,解决办法是加装无线充电

车机的U口供电应该没问题 原来的苹果手机导航的时候充电都可以很快就充满  比用5V2A的充电头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办法,耗电量很大

应该不会  刚买的手机 感觉插上车机边导航边充电比不插线直接用手机导航用电还要快

网友C:
充电器输出功率不够,换个大点的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  刚买的手机 感觉插上车机边导航边充电比不插线直接用手机导航用电还要快 ...

手机导航电池放电我的在600左右,充电功率500左右,usb口就那么大输出功率,所以无解

网友D:
换根线试试,通常是手机插口处接触不良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根线试试,通常是手机插口处接触不良居多

换过的  开始用的是买的线  后面换成手机配的原装线也是这样  不知道是不是手机在传数据的时候默认只支持小电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输出功率不够,换个大点的充电器

连充电头没问题  只是连车机的时候充电越用越少

网友:
蓝牙就能解决的问题,用数据线真是折腾。

网友E:
这种情况是你的安卓手机没有激活快充导致的,建议换一条支持QC3.0快充的数据线试试。
你的车机支持carplay,说明车机通过了mfi认证,自然支持苹果快充,这一点你也有体会,但是不见得同时支持安卓阵营的快充(安卓机型的快充协议很多,车机厂商很难做到全兼容)
建议楼主在手机上安装accubattery软件,看看连接carlife时的充电功率是多少,如果换原装线也还是小电流充电的话,就没办法了,说明车机本身不支持,买一个支持QC3.0+协议的点烟器接口车充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的问题,感觉没有解决方法,接口就只能慢充充电,而且没办法改

网友F:
不要连车机充电,用12v点烟器转换器上的usb充电器就没问题,车机输出电流可能太小了,我连电脑usb接口充电有时候也会有越充越少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不要连车机充电,用12v点烟器转换器上的usb充电器就没问题,车机输出电流可能太小了,我连电脑usb接口充电 ...

carplay yyds ,用苹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carplay yyds ,用苹果吧。

看来还是只有换回苹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是你的安卓手机没有激活快充导致的,建议换一条支持QC3.0快充的数据线试试。
你的车机支持carplay ...

感谢分享  这个软件还是挺好用的  发现一个规律  刚插上手机充电电流在1A左右  只要手机一识别到有东西连接以后就会变低电流  有时还会变成负的  看来还是只有乖乖的用苹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