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dge浏览器主页被hao123劫持!!

楼主(2021-10-02):
win10的新手,新装的系统,微软官方升级的!然后装了火绒,WPS,QQ等常规软件,可能安装某个软件不小心,发现edge主页变成hao123,想了很多办法,也没有能解决,火绒杀毒没有病毒!
然后百度查了,虽然也提供了很多方案,但还是没有解决!
(1)被篡改后的主页:

(2)百度方法一:

在浏览器设置特定页面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特定页面,下图设置中,哪个是特定页面选项?

(3)百度方法2:

没有安装什么魔方软件!
(4)方法4:
系统增强,没有找到:

设置---系统里面哪个可以设置系统增强?:

(6)还有用电脑管家的,暂时没有试,卸载后是不是还有?
另外,火绒难道毫无办法?谢谢了

网友:
注册表搜索2345,删除

网友A:
设置    开始  主页        变更主页     2号隐私搜索设置拉倒最底右侧点击   >    改浏览器搜索引擎

网友:
2L说的是
注册表搜索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    开始  主页        变更主页     2号隐私搜索设置拉倒最底右侧点击   >    改浏览器搜索引擎 ...

如以上两种还不好请用注册表搜打开后的网址,修改把.com的后面的都删掉

网友:
启动项,注册表,全盘搜索,全删干净就好了

网友B:
这种技术防范的手段治标不治本,应该用行政手段,例如立法规定类似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起刑点5年,看hao123公司还敢不敢改另人浏览器的主页。

网友:
hao123就是百毒的吧?大数字对付这个有一套

网友C:
那么麻烦干啥/?请个流氓360或者腾讯管家进来打扫,完事卸载就好了,反正已经有qq,腾讯流氓都进来了多一个管家不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麻烦干啥/?请个流氓360或者腾讯管家进来打扫,完事卸载就好了,反正已经有qq,腾讯流氓都进来了多一个 ...

然后卸载完发现主页变成360了,还是没法修改

网友D:
火绒,防护中心,系统防护,点击浏览器保护,设置锁定浏览器主页为
可以先看下桌面上edge右键属性,目标的exe后面有没有跟着一串网址,有的话打开文件位置,重新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原来的快捷方式删掉
这种劫持方法在浏览器中是清除不了的

网友:
说真的,我用360安全卫士,360浏览器,主页锁定的数码之家
用几年了,毫无问题,但是偶尔装软件,还是被劫持,不过设置一下就好了

360这种流氓头子,会用的话,还是很省心的
不会用,那建议用完删除360
但是总会出现再次被劫持的情况
所以我还是建议,早晚都是被流氓xx还不如弄个流氓头子360回来做靠山,老中医专治那些......不好意思串台了,专治那些弱鸡小流氓,多省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技术防范的手段治标不治本,应该用行政手段,例如立法规定类似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起刑点5年,看hao123 ...

老爷们才懒得理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爷们才懒得理你。

小老爷们关心的是大老爷们是不是对自己满意,大老爷们关心的是不要有人谋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老爷们关心的是大老爷们是不是对自己满意,大老爷们关心的是不要有人谋反。 ...

那是韭菜。

网友:
注册表删了2345重启后会依旧。
在桌面搜索一下“计划任务”会有惊喜。

楼主:
目前问题未解决,继续求解!!

网友F:
换浏览器,原来的edge尽量不用,然后chrome、opera、safari、firefox分别换着用
safari的windows貌似不太好看,有些人说有缺陷,但我感觉最不容易被改主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绒,防护中心,系统防护,点击浏览器保护,设置锁定浏览器主页为
可以先看下桌面上edge右键属性,目标的e ...

火绒解决不了,下面的方法早就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浏览器,原来的edge尽量不用,然后chrome、opera、safari、firefox分别换着用
safari的windows貌似不太好 ...

这个貌似躲着它?edge还是很清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