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傅帮忙看看这个逆变器GFP840管子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21-10-02):
我哥车上一个坏的逆变器,今天拆了,发现这四个管子三个角全部是通的应该是坏了,老师傅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管怎么找代换。

网友A:
参数8A,500V
找参数一样或者略大的
比如IRF840,10N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8A,500V
找参数一样或者略大的
比如IRF840,10N60

十分谢谢老哥,我在某宝看了IRF840不知道能不能代用,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