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威刚SU800NS38 主控SM2258H一直开卡失败,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

楼主(2021-10-02):
主控是SM2258H
是我哪里设置错了吗?

网友A:
58h的b0k工具问题挺多的
你把内存容量选对,然后不要勾选ce ch调整

网友B:
DDR频率选择200 预测选1 ram选128MB。。。。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h的b0k工具问题挺多的
你把内存容量选对,然后不要勾选ce ch调整

之所以选ce调整是因为这个盘只有1ce三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h的b0k工具问题挺多的
你把内存容量选对,然后不要勾选ce ch调整

容量我查了好久确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R频率选择200 预测选1 ram选128MB。。。。

预测是哪项?

网友:
pretest、、、、字数补丁

楼主:
谢谢你们我终于开成了但是我发现他有8个坏块这个要怎么屏蔽掉?

网友C:
难道现在不需要转接卡就能直接开了吗?

网友:
开卡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现在不需要转接卡就能直接开了吗?

是的。本来就可以直接SATA开。

在[OPTION]中,添加~~~

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1

============
这段是SATA直连用的,不添或写1

网友:
另送上,在轉卡UASP的固件可用的:

ENABLEPATAPASSTHROUGHUDMA=
ENABLEUASPMODE=1

請兄笑納,有空去搞下Setting.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