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 简单好用的果蔬肉类净化工具,让食材餐具更安全,小尼熊果蔬清洗机体验

楼主(2021-10-02):
平时清洗果蔬、餐具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采用手洗的方式,虽然配合洁净的水源,确实可以清洗掉果蔬表面的污渍,但对于农药残留、细菌等物质,普通水洗的清洁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在吃水果、凉拌蔬菜的时候,更容易受到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的影响,容易引起胃肠道方面的疾病。

为了实现更好的清洁效果,前些天我入手了一款小尼熊果蔬清洗机,这个小东西用起来很简单,可以安装在墙壁上使用,它主要通过羟基净化技术来清除食材和餐具表面的农药残留、病菌等有害物质,因为没有采用化学添加剂,所以用起来更加安全,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小尼熊果蔬清洗机本身是一种分体式的设计,主机可以挂在墙壁上,而用于电解和氧化的净化仓在不用的时候,可以收纳到主机里,净化的时候则需要浸泡在洗菜盆等容器的水中。

这款清洗机的主机上面有个屏幕,可以用来进行主要的操作,接通电源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不用的时候它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这时候按一下开关键就可以开机,然后是选择需要的净化模式,目前它可以支持果蔬、肉类以及餐具的净化。

小尼熊果蔬清洗机主要就有两个配件,其中包括一个专用的电源适配器,用来接到插座上面,这款适配器的电源线很长,所以很容易在厨房找到合适的插座进行连接。

作为一款壁挂的厨房电器,小尼熊果蔬清洗机提供了一个金属挂板,可以通过螺丝钉或者免钉胶固定在墙壁上,包装里面已经附带了一包免钉胶,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固定好,等到免钉胶干燥固定之后,把主机挂在上面就可以了。

除了电源适配器之外,净化仓也需要通过电源线连接到小尼熊果蔬清洗机的主机上面,这两个电源接口区分很明显,比较容易识别,净化仓安装好之后,可以放在主机右侧的收纳仓里面,这样既可以节省空间,平时用的时候也很容易取出来。

在用小尼熊果蔬清洗机净化果蔬的时候,使用果蔬模式,净化仓可以通过电解作用,生成氢气和氢氧根,从而将农药残留降解中和,这个过程默认定时12分钟,净化结束后还有提示音,之后将果蔬稍稍清洗一下,然后将残水倒掉就好了。

而在净化餐具的时候,净化仓则会借助次氯酸释放新生态氧,通过氧化性消灭病原微生物,我们平时常用的筷子等木制餐具,水洗之后如果不及时烘干,很容易滋生黄曲霉素等有害物质,长期使用会有致癌风险,而通过小尼熊果蔬清洗机的净化,很多常见的细菌都可以被消灭掉,让餐具更加卫生。此外这种次氯酸在处理肉类的时候也很有用,能够降解肉类中的激素,这在常规的水洗、紫外线杀菌中都是无法实现的。

小尼熊果蔬清洗机能够实现这种高效的净化除菌效果,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特殊的净化仓设计,这款净化仓本身拥有3800mm²的大面积发生装置,同时工作中具有3A的高电流,最后配合气泡抗凝技术,可以更高效的实现净化、降解以及灭菌的效果。

在耐用性上,小尼熊果蔬清洗机的净化仓也很有优势,它采用的是航天级钛合金电解片,制造过程中经过了500℃高温处理以及3次烧结,由此获得了更大的反应面积,这种材料本身不易氧化生锈,所以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实际更加耐用;此外在日常使用中,净化仓本身虽然和水接触,但是它采用的是直流电,并且电流非常低,所以避免了触电的危险。

总体来说,小尼熊果蔬清洗机确实是个很实用的家用消毒除菌工具,可以高效清理食材、厨具上面的有害物质,减少安全风险,而且它用起来也很简单,和我们日常用清水洗菜、洗碗的习惯不冲突,用起来比较自然,安装好之后就可以直接使用,触控操作以及倒计时显示的设计在使用时特别直观,确实是家里很需要的一款小工具。

网友A:
这货应该和节电器节油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应该和节电器节油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呵呵呵。。。。。

网友:
这么厉害的制氢机用在未来的氢能源上面大有前途啊。

网友:
操心太多!没有那个必要!肉类和蔬菜每样来一点“相互制衡”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应该和节电器节油器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不,这货电解的氢氧根和泡小苏打是一样的效果,比节电器智商高很多

网友:
这台机器可以买多少斤小苏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