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DIY USB电压电流表QC、PD诱骗器、STM32彩屏

楼主(2021-10-02):
1、做这东西的起因是买了11块的USB电压电流表,结果低于100ma不显示,我还以为是设备坏了,后来测试才知道低于100ma不显示而且小电流很不准;
2、用的1.8寸SPI彩屏,带开关的旋转编码器作为控制,结构是三层电路板结构,用铜柱作为支撑;
3、QC诱骗使用电阻分压的方式,USB通讯用CH340(单片机没空间,没写串口部分),PD诱骗使用FUSB302,PD诱骗有些充电器可以有些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试过6个PD充电器只有3个能诱骗,其他的一诱骗就重启,我怀疑是报文不对导致,看USB PD通讯协议看得我头都大了都看不出个所以然,如果有大神愿意给小弟一份好用的FUSB302诱骗程序小弟不胜感激;
4、PD诱骗需要注意,TYPE-C输入有两面,其中一条CC线是接了FUSB302,另一条CC线直通输出,要诱骗时插入TYPE-C如果屏幕亮就可以进行诱骗,如果是要测试PD电压电流就反向插入,表头不亮此时为测量状态,然后输出接上TYPE-C线,如果表头不亮就把输出的TYPE-C反过来插就行;
5、电压电流采样使用INA226,此芯片经过测试电压不用校准就很准确,电流线性度也非常好,分了三段校准,后来看校准值发现根本没必要分段,因为采用LDO降压,电压高了发热就大,虽然取样芯片和取样电阻距离LDO比较远,但是发热也会增加失调电流,特别是大功率充电的时候影响较大,会有几mA失调电流;
6、STMF030K6T6做控制,32K的FLASH已经用了超过31K,幸好都把功能实现了;
7、这个表头制作资料会在二楼分享给大家玩,没基础的不建议玩;

本人不承担任何因仿制表头导致出现的后果,特别是千万不要把诱骗出来的高压接入设备!!!

想要制作的请仔细查看以下图片与内容

面板上的字没有特别的意思,有些只是为了好看

三层结构

主界面,因为是自己玩,界面没有特意美化

在主界面按一下编码器就进入菜单,为了防止程序滥用,菜单最下方加入了本人的ID,长按编码器就会退出

电流调零,如果设置40,40以下就会自动调零,比如失调电流15个字,当用电器电流大于40个字就会减去15个字,如果电流小于40个字就会不显示电流,所以设置多少要根据自己需要而定,
如断开用电器,当前失调电流是10个字的时候,再接上用电器(电流大于40个字)就会减去10个字,这个电流调零值是动态调整的,长按编码器会退出并存在EEPROM里面

电流校准分了三段,电流到了哪段设置值就会自动跳去哪段,直接旋转编码器就可以调整,长按编码器就会退出并存在EEPROM里面

电压没有校准,测了下挺准,电流没拍,也是和电压精度差不多,整个电流范围最多差个2-3mA这样,背景不方便看马赛克处理了下

在主界面旋转编码器可以旋转屏幕,方便不同角度观察,在此界面会显示容量与电量,为了延长AT24C02的寿命,60S保存一次容量(如数据不变化就不会保存)在此界面长按编码器会清零容量和电量

协议识别只有DCP、PD、QC2.0、QC3.0,别的不熟悉,PD是根据观察出来的规则判断的,不一定准确

为了测试这玩意耗巨资买了5个PD,左边三个黑色能正常诱骗,白色两个不能诱骗,一诱骗就重启

先来看看小米手机配的QC协议充电器,最高20V,PPS步进0.2V

PD诱骗,GROUP选择哪组电压,FIXED是固定值,下面数字是显示固定值的第几组

另一个PD头,有5组电压,三组固定,两组PPS

PPS下可以选择20mv,100mv,500mv步进,长按编码器松开就会退出PPS,进入第一组固定电压,再长按就会退出到主界面,PD诱骗需要刚上电就调到诱骗界面,时间长了无法通讯(可能是程序没写好),QC诱骗随时都可以诱骗

再换一个充电器,4组报文

next

楼主:
每个文件下载设置了10M币,不是我缺M币,而是我觉得要尊重我的劳动成果,拒绝白piao

注意事项:
1、STM32用jlink SWD下载;2、CH340E不需要焊接,因为没功能
3、屏幕与PCB之间需要用带胶的泡沫垫垫高2MM
4、如果不需要PD诱骗就不需要焊接FUSB302周边的器件(PD诱骗效果不佳)
5、阻容件全都用的0805封装,方便DIY使用
6、普通物料我多数的都在某信电子上买的
7、采样电阻是2512封装的0.012R 3W 品牌TA-I 号称50PPM,某信可以买到

PCB注意事项:
立创每个月2次免费打样,三款板子只要20块就可以
1、主板1.6mm厚度 哑黑色
2、上下面板1mm厚度 哑黑色

特殊物料关键字:

1、MITSUMI美上美 SIQ-02FVC3 拨盘编码器 带按开关 灰色 4脚 14点

2、1.8寸TFT液晶屏SPI串口屏65K色显示屏51/STM32单片机驱动7735S

3、FUSB302BMPX 丝印UAAD MLP-14 可编程USB Type-C控制器芯片
4、全铜 Micro 5P插座 四脚插 7.2有柱 长针无卷边 插板USB母座 编带

5、2512 贴片合金采样电阻 0.012R ±1% 3W
6、HT7533-3 SOT-89 3.3V/100mA 低压差线性稳压(LDO)
7、USB连接器 AF10.6/四脚沉板式 无边 A母插座 USB-A型接口

8、USB-AM/90度沉板

9、贴片USB-3.1插座 Type-C母座 16P 高清传输接口 4固定插脚 双向

10、双通 M2*5 铜柱
11、M2*5+3铜柱

12、超薄头内六角螺丝钉M2*3

网友A:
建议后期加上协议检测功能,毕竟检测充电头支持的协议这个功能真的很常用

网友:
学习点赞。楼主历害了

网友B:
建议楼主此后继续追帖更新固件

网友:
很棒很棒 的

网友:
这个真的很厉害了~

网友:
其实应该做成typec的

网友:
建议楼主上架啊

网友C:
INA226精度可以,
但是INA226  C51的程序几乎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后期加上协议检测功能,毕竟检测充电头支持的协议这个功能真的很 ...

单片机内存要爆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个文件下载设置了10M币,不是我缺M币,而是我觉得要尊重我的劳动成果,拒绝白piao

源码上来让大湿给你优化优化,看样子32K能剩个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后期加上协议检测功能,毕竟检测充电头支持的协议这个功能真的很常用
...

我对这些协议不熟悉不想再花精力去研究了,最初的目的是能显示电压电流功率就可以了,诱骗只是附加玩玩,我觉得目前主流的就是QC和PD,有这两种诱骗功能也能试出来协议,想玩高级的就直接买那种高端表,我觉得目前这个表已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此后继续追帖更新固件

空间不够用了,除非有BUG,不然目前就先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A226精度可以,
但是INA226  C51的程序几乎找不到。

百度可以找到,其实就是IIC,然后读写寄存器,查查手册难度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源码上来让大湿给你优化优化,看样子32K能剩个一半?

大师一般是自己写,我写的看不上眼,直接把字库和驱动部分删了就能剩一半

网友:
高端 大气 上档次,可惜对我这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初级电子爱好者来说还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