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解科大能通/奇瑞32A交流充电桩

楼主(2021-10-02):
网购的奇瑞充电桩,买来不能用,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找人修了,也不知道哪里坏了,拆开看看里面有啥货,

网友A:
做工一般,这是返修或者拆机件把,看上去有些元件已拆除,边上的塑料都热熔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一般,这是返修或者拆机件把,看上去有些元件已拆除,边上的塑料都热熔变形了···

...

还是没看出来,谢谢。

网友B:
真是奇妙的设计。科大?官网还真的说依托科大。查到他们家还有快充桩单相电,扑哧一声笑出来
既然供电不隔离,装这么多光耦有啥用呢?
这里面的东西只能说是个开发板,要说他是个产品还挺为难的

还好车辆端一般都是靠谱厂家的隔离协议电路,一般不太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奇妙的设计。科大?官网还真的说依托科大。查到他们家还有快充桩单相电,扑哧一声笑出来:t ...

看起来是隔离的设计啊,那个板子不是靠一个隔离dcdc供电的么

网友:
网购?哪里网购?没售后的吗?

网友:
这做工也太粗糙了吧,看起来就是一个开发板+继电器/开关和外壳,而且主板还返修过,感觉不太靠谱(PS:我们小批量的样品机,即便是纯手工打造也不敢做成这个样子啊,看起来就不太妙)

网友C(2021-11-20):
早期充电桩都是这样的,星星的比这还简单,独立继电器,独立电源,舍得用料。

网友(2022-10-20):
引用 网友C:
早期充电桩都是这样的,星星的比这还简单,独立继电器,独立电源,舍得用料。 ...

是不是这种?

网友:
这玩意能起到什么作用。。??????一个断路器、、、、

网友D:
这种是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充电桩,还有交流接触器、防雷保护等等。现在新的充电桩,用的是40a继电器,防雷用的是放点管,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比较早也是比较好的充电桩,还有交流接触器、防雷保护等等。现在新的充电桩,用的是40a继电器,防 ...

买了电车,只有随车充,想买个比较早期的充电桩,没有收到,先是买个刷卡的充电桩,后来改峰谷电,刷卡的必须上电后再刷卡,天天半夜下来刷卡烦的不行,最后买了块比亚迪的充电板(也是全部集成化的,大继电器加放电管),改装了一下装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买了电车,只有随车充,想买个比较早期的充电桩,没有收到,先是买个刷卡的充电桩,后来改峰谷电,刷卡的 ...

这个是我在咸鱼400包邮买的,卖家说改了直插直充我怕乱改的,回来拆开发现这种做工和现在的一体板差别很大以为是改装的小厂主板。找卖家准备退货结果搞成白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在咸鱼400包邮买的,卖家说改了直插直充我怕乱改的,回来拆开发现这种做工和现在的一体板差别很 ...

400块买7kw?  这是淘汰多少手的了,750买个JAC的易威斯,做工好,也耐用,还是全新的,我买车4S送了两个挂门口了

网友(2023-03-07):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D:
买了电车,只有随车充,想买个比较早期的充电桩,没有收到,先是买个刷卡的充电桩,后来改峰谷电,刷卡的 ...

请问比亚迪的充电板在那里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