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戴尔 开机提示 Alert!air temperature sensor not detected

楼主(2021-10-02):
给同事从某鱼买戴尔主机,
里边是是790x的主板 ,开机提示:Alert!air temperature sensor not detected
未检测到空气温度传感器  请按F1

机箱里没有,
老板说他也不知道,后来补发我一个光驱 和机箱喇叭

我拆开单位的电脑,自己制作一个 空气温度传感器线
难就难在,你需要确定是什么元件  热敏电阻吗?还是别的?
头疼了快一个月搞定了

老坛友直接看二楼,

楼主:
不是坛友好像看不到回复对吧? 我这个图有点简单,当然我做的时候,有延长线,有插头

网友:
二极管测温?

网友A:
直接bios里设置不检测就可以了!!!
品牌机里几乎都有这玩意装在前进风口上,一段热缩管包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bios里设置不检测就可以了!!!
品牌机里几乎都有这玩意装在前进风口上,一段热缩管包着!!! ...

哈哈,关不掉!淘宝里边15一根不包邮。

还有个问题为啥有人下载,我M币居然每涨!管理员偷偷下载了?我擦

网友B(2023-02-20):
同样折腾一块7010主板,遍找全网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网购的元件还没到,先问一下楼主,是中间那脚空着不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折腾一块7010主板,遍找全网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网购的元件还没到,先问一下楼主,是中间那脚空着不接 ...

元件到了,测试成功,2、3脚合并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