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笔记本硬盘慢扫,每次结果都不一样

楼主(2021-10-02):
一个笔记本硬盘,7mm,1T,很卡,就慢扫看看。
为什么:
在PE下错误扫描,
硬盘自身的系统,win10下扫描,
在外接移动硬盘下扫描,
结果都不一样?

网友A:
尽量在干净的pe下扫。免得系统缓存啊,杀毒软件之类的干扰。另外如果每次不一样的话,还要考虑线的质量。

网友:
在正常的系统里,1T硬盘+硬盘盒,再用Victoria试试,有汉化版的

网友:
数据备份好,用diskgenius格式化一下,说不定有惊喜,不要选快速,正常的就行了。

曾经有个盘好多坏道,格过之后竟然全绿

网友B:
没事别慢扫,坏的更快,看健康有没有黄,黄了就准备换就是了,扫没有必要

网友:
吃瓜围观。扫除坏道然后用啥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别慢扫,坏的更快,看健康有没有黄,黄了就准备换就是了,扫没有必要 ...

健康状态没有问题,任何报警 都没有。

网友:
感觉硬盘的大限已到

网友:
本来就不准,因为坏道分物理跟逻辑,楼上说的对看个健康就成了。
MHDD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健康状态没有问题,任何报警 都没有。

健康没问题就不用管它,看你这扫描速度也不慢啊,很正常啊

楼主:
就是这一款,联想笔记本上的。

网友:
我的1T东芝也报重映射扇区计数了,唉,不敢用了,上月系统挂了,刚换好盘恢复系统。

网友:
mhdd   IDE模式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在干净的pe下扫。免得系统缓存啊,杀毒软件之类的干扰。另外如果每次不一样的话,还要考虑线的质量。 ...

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接到主板上测试下,进行中好像看不出大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台笔记本电脑,接到主板上测试下,进行中好像看不出大问题啊?

扫描硬盘,我只信MHDD

网友:
先拆开电路板看看数据接口金手指,擦拭一下。然后挂台式机上,进PE,用MHDD扫描看看。

楼主:
昨晚低级格式化了一遍。
分区后,接到笔记本主板上,安装win10,使用不再卡顿。(准备当做光驱位硬盘用了,系统盘准备搞一个固态。)
9
看起来正常了。
早上又在win10下,慢扫一遍。结果如下:

网友:
Victoria全盘写入,我有2个以为要报废的盘,都是用这个修复的,然后再用DG扫描,定点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