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一下这个特瓷TECI马桶咋拆啊??? 茶楼不让进.......

楼主(2021-10-02):
请教一下这个特瓷TECI马桶咋拆啊??? 茶楼不让进.......

有啥技巧吗???

使劲拌也不开......

怕是有机关啊......

要调节水流量......

请教一下这个特瓷TECI马桶咋拆啊??? 茶楼不让进.......

网友A:
右边贴着的是示意图吗?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马桶, 大力出奇迹就好了。

网友B:
盖子左右两边狠狠地一巴掌,一般情况盖子的卡扣就出来了

网友:
叫我就先拔冲水开关,这样手伸进去可以把上盖向上提,好使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贴着的是示意图吗?

按照示意图操作了也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盖子左右两边狠狠地一巴掌,一般情况盖子的卡扣就出来了

左边不好用力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左边不好用力呢......

 茶楼拆马桶,味道够纯正、、、、鸟。

网友:
明显就是上下卡扣的    从中缝慢慢卡过去就是了    大力出奇迹

网友D:
用力按右边缝隙上面 再往上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茶楼拆马桶,味道够纯正、、、、鸟。

果然是大师.....

料事如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力按右边缝隙上面 再往上提

非常感谢大师......

明天试试效果......

网友:
它是挂上去的,类似抽油烟机一样,固定的,你可以去问淘宝店客服。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1b3f49de7283288976

网友(2022-05-24):
茶楼要收茶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