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KDATA S3m/SM2246EN 开卡PreTest Fail30错误

楼主(2021-10-02):
我旧电脑上的一块硬盘,是不是已经坏掉了,还是哪设置错误了?

网友A:
第一竖行四个id,第二竖行三个,后面两竖行也都是四个。
看出问题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竖行四个id,第二竖行三个,后面两竖行也都是四个。
看出问题没?

看见了,这块我扔了。还有一块,我开卡成功了,用来当系统盘,之前还能用2小时。现在系统都装不进去了,跑圈用哪个软件,RDT 用哪个软件, 是不是必须要一个测电流的设备?

网友:
楼主,求赠送,这块坏硬盘我要了

网友:
坏了往我这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