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帮我看个颗粒可以做什么主控U盘?K9OKGY8S7D BGA316

楼主(2021-10-02):
K9OKGY8S7D   BGA316
慧荣什么主控能开这个颗粒
知道的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可以上SM2258H/G

网友:
看错了,7d可以扔了,贴3268m也很难开出来,除了2256没有其他归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U盘有且仅有3280合适,但是太贵,没性价比

7d是2d芯片,理论上3268/3269之类的都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7d是2d芯片,理论上3268/3269之类的都能开。。。

我为什么看成7c了

网友C:
上3268m很完美,开过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3268m很完美,开过多个

感谢 我去找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3268m很完美,开过多个

能不能给个开卡软件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能开的版本

网友D:
K90KGY8S7D 做SSD就上2258G XT 做U盘3268

楼主:
引用 网友D:
K90KGY8S7D 做SSD就上2258G XT 做U盘3268

3268里面没找到能支持的,能不能发个或者具体哪个版本

楼主:
现在网上基本没有58h+BGA316的U盘板

网友:
转接152,我用7E干过多个,完美

网友:
我弄了一个2258H原生316 SATA,不知道啥情况写入只有90,不过读取很正常,装在一个点菜电脑上了

网友:
我的y8s7c  2258h 开半天开不出  卡下载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