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7L量产 单片32G的芯片焊接上去只显示16G

楼主(2021-10-02):
之前发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360-1-1.html
网购了慧荣3267L主控板,原来是单片32G的芯片,为啥焊接上去只显示16G,两个都单独焊接上去都是这样显示,慧荣主控玩得很少,量产也失败,求高人指点下
检测图

量产检测以及失败图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双贴的3267,这板子只支持单面2CE

网友:
量产报错应该是有个跳线没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买的是双贴的3267,这板子只支持单面2CE

那他只支持到2CE,容量减半。说明这个芯片是4ce的?

楼主:
已更新实物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更新实物图

这种板子没用过,按照bga152那种双贴板子应该拆掉r7就可以识别单贴4ce。

网友(2022-04-23):
这个板子比较少见,主要用来贴苹果颗粒的

1. CE Jumper settings.
Mounting 0Ω (Ohm) at R6 for 1-CE, single or double Flash Memory can be mounted.
Mounting 0Ω (Ohm) at R7 for 2-CE(default), single or double Flash Memory can be mounted.
Unmounting(removing) 0Ω (Ohm) at R6 and R7 for 4-CE, only single Flash Memory can be mounted on the U2 U2A side.

Note: single Flash Memory must be mounted on the U2 U2A side.
2. TSOP/LGA Jumper settings.
Mounting 0Ω (0Ohm) at the SB13 position for LGA60(default).
Mounting 0Ω (0Ohm) at the SB12 position for TSOP48 (moving SB13 to
SB12 ), and mounting 0Ω (0Ohms) at the SB4,SB5,SB6,SB8,SB10,SB11 and
SB12 position.

*Need to do MP after soldering supported Flash Memory.
In case of an MP error, please remove the SB7 capaci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