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7系统盘清理出18G的空间,真想不到。系统盘,最好给100G。

楼主(2021-10-02):
win7系统盘,本身也不大,65G。但是越来越多软件,搞的剩余3G可用空间了。

1.用电脑管家自带的软件搬家,能清理出4G空间,把QQ,微信,等碎文件多的搬家到最大的盘里。

2.点系统盘的属性,常规页,点磁盘清理,,,能清理出5-8G的各种无用的文件。。。。特别多。以前更新的备份吧。

3.再看工具页,碎片整理,又扫除4G多空间。

4.再把缓存文件 页面文件,pagefile.sys,设置到其他很少用的盘里。

5.终于有20G的可用空间了,好舒服啊。

6.据说有工具能把OFFICE转移到别的盘。这估计占了6个G。

7,系统盘,最好给100G。

网友:
office卸载,再重装到其他盘如何?不过也可以用分区魔术师直接调节几个分区的大小。

网友:
是的,我现在给win7系统盘的空间最少是70G,如果空间实在是少,就少安装软件。
话说我觉得win系统和好多支持它的软件都有天生缺陷,就是越用垃圾越多,很难清理干净,更不要说不小心安装了一些流氓软件或者缺陷软件。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
这个地方至少有好几个G的垃圾,简直就是垃圾堆,用的越久垃圾越多,那些不安分的软件自动升级会把安装包放这里,然后用完了也不删除,垃圾清理软件扫不出来,但是删掉会造成相关软件初始化
我们有个剧场播视频的电脑,C盘空间不足都系统报错了,然后我就检查到这里,好几十个G,看了一下很多视频之类了,清掉用了没几天又快满了,再检查发现都是最近插过的U盘、移动硬盘上的数据,整个目录,居然在自动复制别人的文件,最后实在没办法,重装系统

网友:
哪有这么大

网友:
C盘满了,清理了一次还是只清理了1G多,明天继续折腾,有发票软件,不想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
把虚拟内存挪到非系统盘里

网友:
我用的SSD,C盘分50G装win7系统,正常可用空间基本在25-28G左右,没装QQ和各类视频软件,只有火狐chrome、office、acdsee常用几个软件装C盘,kugoo、PS和VM装D盘,很少清理垃圾,顶多一个月用批处理清理一次。

网友A:
很多软件的默认缓存位置就是c盘,我的wmware搞完发现c盘少了一大截,然后发现他虚拟机默认安装在c盘。。。

网友:
单独一个SSD,留出20G防止降速,常年不清理,现在还有80G空闲,等变红时就是该重装系统了!!!

网友:
128G的SSD足够了。C盘安装WIN7用50个G。D盘放常用软件。用几年用到系统崩溃C盘都还有30多个G。看各人使用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软件的默认缓存位置就是c盘,我的wmware搞完发现c盘少了一大截,然后发现他虚拟机默认安装在c盘。。。 ...

可以很简单的改变默认安装路径到其他盘。

网友:
告诉你一个神奇的软件
DISM++

网友:
qq和微信都疯狂的占空间。

网友:
一台40G,剩余8G,一台45G,剩余13G,后面这台系统用7年了,Win7后来升的Win10,Win7的时候只需要22G

手机大家都知道系统占空间越小越好,怎么电脑就都要大呢

楼主:
目前能清理出这么多,很知足了

网友:
主要是不懂规划,很多系统和软件配置是可以独立存放的,这样既方便系统维护也省系统盘空间。
我老电脑C盘30G,运行十多年没一点问题,剩余空间一直在一半左右,而且我用的大小软件加起来数量有200个左右,远超普通用户。
我的新电脑考虑到未来的状况C盘也不到100G,而且我用电脑二十多年一直都是安装多系统的,最少时也有两个系统。

网友:
我是一个pm981 512的,直接做C盘

网友:
还是可以安排好的

网友:
我C盘就一个512G的分区!还划了200G跑网心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