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变频空调,购买当心偷工减料!太坏了

楼主(2021-10-02):
这次国庆回老家没想到气温还是高,因为急着要买空调寄回去否则受不了,所以还没有研究很透彻就京东下单2台TcL京鲤1.5匹的,2K出头点,没想到京东竟然能够送到偏僻老家连快递都不通的地方,今天下单、明天送货、后天安装好神速,这点大赞京东。

之后才有空去网上了解性能,见到有拆机对比研究的,才知道同型号的竟然比小米省了电子膨胀阀以及室内机少了4段,还是帮小米代加工真的是老子不及儿子。

这倒也算了,没想到因为安装工留下了点后遗症,我这次回去擦屁股时,顺便发现到外机竟然还比网上拆机的少了转弯的一半<也就是说不是完全的双层散热管,见最末图>,彻底无语了,网上拆机的才去年的事,今年怎么就又省了呢,难怪外机一个手可提。唉,早知道买小米的了还便宜点。

省了那么多东西居然能效比还是5.26,随便写写的吧

网友:
现在的空调都有减配,毕竟价钱在那里摆着。

网友A:
我买的志高的大两匹定频的不知道咋样,有没有像这一样黑心。反正在安装的时候没抽真空,有点后悔

网友:
不到2000快的空调 外机只有25KG了解一下?

网友:
空调还是格力美的吧,又没贵多少,用那么多年,另外,小米也是烂货。

网友:
为啥要买TCL……

网友:
太差了,名字都告诉你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这种级别 临沂进货 1100  美芝压缩机 ……

网友:
每个品牌都有低端和高端款的。按需选择就行了。去年买的美的定频1.5p,内外机都是单铜管单排散热,客厅+饭厅总共37平方,开一天压缩机停不下来那种。本身空调整机质保6年,又在美的服务加200多延保4年,总共是质保十年。总费用1800多。一开始也是了解了很多测评什么的,后来觉得没必要,这个价格,整机保你用10年,也就那样了。没必要较真。

网友B:
今年以来已经买了3台1P的HE1(1859)、1台2P的HE1(2049)

买的时候都是看外机重量,挑重的买,我们潮汕有句话:瞎子娶老婆 -- 称重,买空调亦如此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年以来已经买了3台1P的HE1(1859)、1台2P的HE1(2049)

买的时候都是看外机重量,挑重的买,我们潮汕有 ...

华凌HE1神机,之前好像pdd最低做到过1700多,听说太低了美的后来都不给安装。可惜现在的HE1都是变频了,想买两台定频的品牌机里都买不到挂机定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凌HE1神机,之前好像pdd最低做到过1700多,听说太低了美的后来都不给安装。可惜现在的HE1都是变频了, ...

变频挺好呀 就是外机多了变频板 坏的概率大

网友:
这个可不敢乱写,只是这个能效比是实验室数据而不是一般家用情况下的数值。
2000块也就那样了,至少还有一排半,比彻底单排的好了很多,早期的R22沸点低,没有那么大的散热面积冷媒无法液化,现在的新冷媒沸点高,不需要这么大的散热面积就能很好的液化了,那么何必用更多的成本来提高0.5能效比呢,能达到准入市场的能效比或者比竞争对手高那么一点点就够了。其他可以省的全部省掉,抛开国家为了民生外,赔本的买卖没人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今年以来已经买了3台1P的HE1(1859)、1台2P的HE1(2049)

买的时候都是看外机重量,挑重的买,我们潮汕有 ...

青夜娶某,深重  聚卖惊厂家加配重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青夜娶某,深重  聚卖惊厂家加配重块?

那就只能拆了 发展到这个时候 估计外机50kg的都做得出来了 哈哈

网友:
最近购买的1.5p 华凌HE1,到手2299,挺不错的,没用遥控器,能直接用小度智能音箱语音控制,虽然淘宝18块就可以买个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以来已经买了3台1P的HE1(1859)、1台2P的HE1(2049)

买的时候都是看外机重量,挑重的买,我们潮汕有 ...

我前年就按这个挑的,三菱重工的1.5匹定频,外机40公斤

网友(2021-12-08):
一分钱一分货,线上产品难道会亏本卖给你?

网友(2022-07-06):
听说新出的一级能效空调用r32制冷剂是可以减少散热面积的,其实按照标准工况测一下功率符合额定值才是靠谱的评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志高的大两匹定频的不知道咋样,有没有像这一样黑心。反正在安装的时候没抽真空,有点后悔 ...

定频机冷媒一般都是r22,不一定要抽真空,都是排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