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服务器硬盘背板两个minisas口能不能分别接两个阵列卡

楼主(2021-10-02):
服务器硬盘背板两个minisas口能不能分别接两个阵列卡,想加一个直通卡,12盘位分成6阵列6直通。现在测试拔掉一个接头红灯报错(⋟﹏⋞),没有另外的卡没法测试,求大哥解惑可不可行

网友A:
你要先设置好,硬盘笼是没有问题的,但卡需要重新设置通道。
另外卡可以单独设置哪块硬盘不参与阵列,或者哪块盘用作冗余,哪块盘单独使用不参与阵列,不需要再多插一块卡,建另外一个盘组就可以了!!!

网友B:
想这么复杂。。。raid里面可以配置直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这么复杂。。。raid里面可以配置直通的啊

失败,,,百度也有说jbod不是真直通也要清数据初始化,,,这方面网络资料不好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先设置好,硬盘笼是没有问题的,但卡需要重新设置通道。
另外卡可以单独设置哪块硬盘不参与阵列,或者 ...

不会开直通,AdpSetProp EnableJBOD 1 -aALL不成功,也有说jbod不是真直通也要清数据初始化的。如果能直通的话还望老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