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前房东留下的TP路由器WRD5620 V1.0版本

楼主(2021-10-02):
看看这个V1.0版本的有啥不同

4天线,双频AC1200M的规格。

拧下后面2颗螺丝,然后就是撬棒撬开外壳,不用说TP这种设计都很2,卡扣断裂是必须的。

看看芯片部分
2.4G部分
MTK(台湾联发科)的MT7628AN,主频580Mhz,架构是MIPS 24KEc,具有64 KB的iCache和32 KB的D-Cache,和龙芯貌似是同款。支持2T2R 802.11n 2.4 GHz ,支持USB2.0,封装面积 12 mm x 12 mm,工艺DR-QFN156,成本降低,性能持平MT7620。

内存容量是64M内存,MT7628AN是支持到256MB的,可以扩容改机,但没那个必要。

5G部分
也是来自于MTK的MT7612EN,支持866 Mbps PHY速率,符合IEEE 802.11ac标准。

SOP8 FLASH,容量8MB

总结,2.4G和5G都没有功放,信号就不用抱太大的希望。
然而强迫症表示要贴个散热片当个交换机用用吧,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End!

网友A:
这个不怎么热 加散热片用处不大 百兆性能现在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怎么热 加散热片用处不大 百兆性能现在淘汰了

这种散热片多的用不掉,都是小红包撸的。
查了下,白色版本的网口都是百兆的,黑色版本的才是全千兆,这可真是坑啊,要这无线1200M有何用。就当个百兆交换机用用罢了。

网友:
内存不发热的就没必要加了,另外两个加了会有点效果。

网友:
7620/7628这种百兆的路由器老了点,百兆口的速度跟不上了。不过可以刷个支持KVR的固件放一些不常去的地方做覆盖用

网友:
没必要加散热,一是根本不去,二是金属散热片反而会干扰wifi性能。以前中过招。

网友:
刷个机吧,应该能不错。

网友:
分析的真够详细。。。不过也就比K2差点。。没有千兆弄成中继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