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国产汇川PLC(INOVANCE H5U)

楼主(2021-10-02):
汇川HU5系列PLC应该是论坛第一个拆的,我同事用过,写了个据说10w步的程序不过我看不懂。
我比较low只会用禾川的Q系列PLC,还不会用CODESYS写梯形图,只能用文本和EXCEL复制粘贴,搞程序。
虽然不会用汇川H5U的,但是逮到机会,开拆H5U PLC还是没有难度的。在公司拆,怕被领导看到,渣渣的6S是同事送的

拍照有点渣渣凑合看一下吧。
外观忘记拍了,在官网找了一个,长这样子。

功能介绍,这玩意一般用在非标机台上面用来控制机台运行。
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只是我不习惯他的编程方式。现在用了codesys也不打算学了。

下面就是开拆了。图片有点乱。
这个应该是电源部分,一个大电容

这个F应该是存固件用的吧,没拍清楚

看起来两个网口,一个是EtherCAT  一个是EtherNET。
具体用法嘛EtherCAT 我一般用来带远程IO和伺服,反正现成的功能块。

这里一个德州仪器的芯片,不知道干啥的,我反正也不关心。

这个板子不知道干啥的好像是IO部分

下面就是乱七八糟的,我也记不清了,反正拍照的时候提心吊胆
怕老板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这玩意当时买的时候差不多2k了吧。
要是被老板知道就有点不好了。

网友A:
支持国产,汇川的我们一直在用,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国产,汇川的我们一直在用,很稳定。

我们也一直用,3u的。5u还没上市时我们的人就开始测试了,免费测试。

网友B:
图6 ,3个2R2电感旁边那几个电容,看着手工焊接过,是原装如此还是修理过?

网友:
这个CPU模块是什么时候买的?做工感觉还是稍有点意外!感觉没有2U做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6 ,3个2R2电感旁边那几个电容,看着手工焊接过,是原装如此还是修理过? ...

这个是跟厂家要的测试用的,应该是免费提供的。可能是瑕疵品修修就给我们做测试了。

网友:
看起来像是工程版,还有搭焊。西门子的做工比这好。

网友C:
做工很垃圾。电源板就像是山寨货。

看看1/2线品牌的工控产品,很精细,没有山寨的感觉。

这个作为工控产品,三防漆好像都么有。(估计批量产品也没有)

codesys并不是那么好,当然,功能强大,可惜后期可维护性、成本高。

说难听点,例如设备厂家倒闭,用的各种硬件,如果客户(甲方)没有备份,或者是有程序没有硬件库文件,连简单的程序修改都不能。

反观传统的PLC,西门子,三菱这些,只要硬件版本和编程版本对的上,一样的ST LD混着用,当然,性价比可能没有codesys高。
当然,博图也是坑,版本让人头大,不过至少用起来省心,后期维护只要有程序都可以搞。

现在西门子1214C 都要4K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垃圾。电源板就像是山寨货。

看看1/2线品牌的工控产品,很精细,没有山寨的感觉。

恩恩,不过可以把源代码下进去,就可以读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不过可以把源代码下进去,就可以读出来。

去年用了一个低端的 正泰PLC,就是用的codesys ,不能下载源码,

我有源程序,但是电脑装了系统,没装硬件库。。。我就改改逻辑功能,但是,搞了很久没找到硬件库。

所以个人不是太推荐工业用codesys,当然,带轴多真的很强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用了一个低端的 正泰PLC,就是用的codesys ,不能下载源码,

我有源程序,但是电脑装了系统,没装硬 ...

是呀,我们自己做了一个轴控的二维数组,挺好用的。爱普生控制也做了一个二维数组。一个禾川带四个以上的爱普生控制起来也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做工很垃圾。电源板就像是山寨货。

看看1/2线品牌的工控产品,很精细,没有山寨的感觉。

我对codesys的看法与你相同,也不喜欢这种架构。前两年朋友用倍福软PLC 搞过5条200+点的生产线,成本是低点,但后期软件硬件稳定性不好,2年时间内各种问题让人崩溃,最严重的一次正常运行中控无法采集现场一台PLC的数据,被迫脱机运行,2天都没找到问题,折腾通讯线路交换机等,都正常。最后用笔记本到现场单独连接PLc都不行,没办法被迫重起所有生产线,什么都没做又正常了。后来的产线又换回西门子S7-1200。
虽然不能用单一的案例来说codesys这种结构稳定,但就是这一个案例就足以让人胆寒!

网友(2022-08-23):
华为水军说联想外壳不写中文是买办卖国企业。。。
我看这公司也不行麻doge。

这种产品少看看,还是多看国际大厂的。人家产品做得漂亮不吹牛。国内的看多了,感觉都是半成品..

网友:
国内的精度还是没有那些高,但是大部分情况也完全够用了

网友(2022-10-08):
引用 网友B:
我对codesys的看法与你相同,也不喜欢这种架构。前两年朋友用倍福软PLC 搞过5条200+点的生产线,成本是低 ...

不得不佩服西门子工业控制的强大.  不过和利时的DCS也是用的CODESYS.

网友:
学习了,希望国产越来越好

网友:
我手上有不少西门子的LOGO!模块

网友D:
做工还真不怎么样,还有跳电阻电容,作为大规模的工业产品太不应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真不怎么样,还有跳电阻电容,作为大规模的工业产品太不应该了!! ...

这个是早期开发的样品,拿给我们测试BUG的。

网友(2022-12-02):
支持国产,将来我也买几台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