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拆了个价签VUSION 2.2 BWR GL420,屏幕驱动不起来

楼主(2021-10-03):
之前看到有玩汉朔价签墨水屏的,海鲜市场收了几个其它牌子的,结果没法驱动。大佬们来帮忙看看吧,有驱动成功的来给点建议。

型号是ses imagotag GL420
屏幕是黑白红三色的,屏幕和排线上没看出明显的信息。

网上找了一个图抄着画了个驱动板,jlc白嫖打板

座子用的是0.5mm翻盖下接的。

用esp8266驱动,试过微雪例程包,都没法驱动。
试过改epdif.h里面的引脚定义也不行。

要么就是一下就跑完了,屏幕没反应。
要么就是跑了一半卡在等待空闲上,busy引脚状态不对。

不知道改怎么调试程序。

求个弄过的大佬来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买了这款红黑屏幕,目前板子已经抄好正在加工,在咸鱼上要了您的代码,板子还在路上,打算到手调试下看看

网友A:
我的QQ是2781564754,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下hhh:lol:

网友:
我找了资料,感觉是pervasivedisplays这一款屏幕,编号和标签下方的部分字母基本一致,而且排线上的过孔位置我对了下是一样的,基本感觉可以确定是这款屏幕可能是定制款,所以我们手上这个屏幕的编号为E2213FS091,命名规则基本一致

https://www.pervasivedisplays.co ... splay-spectra-r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QQ是2781564754,如果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下hhh

已经加了,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B(2022-03-18):
经过确认,确实是Pervasive Displays 的屏

内部型号估计是:eScreen_EPD_EXT3_213_09   (uint32_t)0x2109   reference xE2213xS09x
也找到了例程和文档,但是不太会Arduino ,Share给各位

https://rei-vilo.github.io/PDLS_EXT3_Basic/html/index.html
https://github.com/rei-vilo/PDLS_EXT3_Basi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确认,确实是Pervasive Displays 的屏

内部型号估计是:eScreen_EPD_EXT3_213_09   (uint32_t)0x2109  ...

确认楼上代码可用. 确认电路和微雪相同.
TC021SC2C3 这个可能是旧的型号编码, 新的屏幕编码规则不同.
他家屏幕符合台湾厂特点, 绝不开源. 绝无资料.
芯片资料无, 详细指令说明无. 只能做基础点亮显示图形. 不过他家图形库写的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认楼上代码可用. 确认电路和微雪相同.
TC021SC2C3 这个可能是旧的型号编码, 新的屏幕编码规则不同.
他 ...

恭喜恭喜,也就是説Arduino上可以玩了,可我在Python还不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也就是説Arduino上可以玩了,可我在Python还不能玩。

移植啊,总不能例程51写的我其他单片机就都不能用

网友(2022-07-14):
我也买到了这款屏,QE2213FS091
打算玩一玩

网友D(2022-08-30):
我也买到了TC021SC2C3这块屏
对照6楼发的库和微雪2.13inch e-Paper HAT bc的代码研究了一下发现busy引脚的电平是相反的
改完之后微雪的代码也跑起来了
然后还用继承给GxEPD2库添加了对这块屏幕的支持
class GxEPD2_213_EXT3 : public GxEPD2_213c // 型号为xE2213CSxxx
{
  public:
    GxEPD2_213_EXT3(int16_t cs, int16_t dc, int16_t rst, int16_t busy) : GxEPD2_213c(cs, dc, rst, busy)
    {
      this->_busy_level = HIGH;
    }
};

使用方式为GxEPD2_3C display(GxEPD2_213_EXT3(/*CS*/, /*DC*/, /*RST*/, /*BUSY*/));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到了TC021SC2C3这块屏
对照6楼发的库和微雪2.13inch e-Paper HAT bc的代码研究了一下发现busy引脚的 ...

求指导,具体改哪个文件,驱动研究的不深

网友:
这个屏幕可以局刷吗

网友(2023-04-09):
谢了各楼兄弟,已经驱动起来,可以来我的楼看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1042

网友E:
玩墨水屏去立创啊,那里开源的项目很多,还可以看书,我最近装了好几个2.9的天气站,4.2的也开始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玩墨水屏去立创啊,那里开源的项目很多,还可以看书,我最近装了好几个2.9的天气站,4.2的也开始搞了

这个牛了。

网友(2024-10-04):
要是能原板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