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四)创造者CR增速器拆解+装车实测

楼主(2021-10-03):
小牛MQI2电动车折腾记(一)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668-1-1.html

本期内容有:
①创作者CR控制器拆解+装车实测
②修复改控后误报倾倒提醒通病
③安装仪表解码器
④脚蹬堵头,挂钩,电池锁
-----------------------------------------
先废话几句,这个帖子趁着国庆假期发的,下个帖子是改灯,然后这个系列就会暂停至明年高考结束后,中间可能会补充几个小改,欢迎坛友捧场
大改耗钱耗时间耗精力,高考重要!还得攒钱明年换小米12,米9撑不下去了,快充坏掉是真的令人裂开。。。
几乎没时间拍新的拆解照片,但是问题不大,相册里几百张库存照片够用
-------------------------------------------

OK磕唠结束,进入正题
①创造者控制器拆解+装车实测
上一期改的远驱因为耗电太猛,所以用了一星期就拆下来卖了,血亏
这次改这个口碑评价比较好的控制器

盒子就占了很高的成本

送工具,内六角扳手和拆卸原装梅花螺丝用的扳手

U/M系直上

散热片还行

大同小异的防水胶圈
没有安装使用过的痕迹,应该不是二手拆车的

这个控制器跟小牛m1动力版的原装控制器特别像,就插口那里有点差别,m1那款有一颗螺丝,创造者没有

外观是真的几乎一模一样

散热片除了螺丝不同,也是基本一致

开盖

80v390微法电容x4

日常查不到mos管参数。。。。

这种固定方式换个管子都是体力活

装车,完美适配车架上另外一个安装孔

接线

时速空转可以到50+
落地45左右
加速很给力!

安装至今11天没有报过任何故障码
然而,改控后出现的误报倾倒提醒还没解决

耗电情况是运动档3.9km/8格电
平均1公里用2%的电

长时间骑行后电机表面43℃
这个是比较满意的控制器,有很多功能比如电子手刹,倒车都很实用,骑行体验也挺不错的。
-----------------------------------------------------------

②修复改控制器后出现的乱报倾倒提醒通病

首先拆开前面板

中控

精简版???

转90°再固定好就完事了
-----------------------------------------------------------

③安装仪表解码器

wait!先看看车前盖下有什么东西

12v7a的转换器,5v2a给手机充电用的

这个锁负责锁坐垫盖和龙头,不具备电门锁功能

非常省电。。。。。

这个就是解码器,让仪表显示真实速度
安装需要串入仪表的线路中,可以给车辆通电,然后找仪表出来的2根黑色插头,随便拔掉一根,仪表盘熄灭就说明找到正确的线了!
仪表显示45km/h,跟导航实测基本一致,比APP略少一点
------------------------------------------------------

④挂钩,脚蹬塞,电池锁

曲柄是去牛店拆的,拧螺母需要专用工具

这个钩子真的太棒了,,不多bb,看下原装的挂钩就知道了

锁好电池多一份安心
毕竟这车一颗电池的money就约等于一辆中端的电动自行车。。。。

网友A:
lz大半夜的发帖,肯定会困的
改了以后实速度能到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大半夜的发帖,肯定会困的
改了以后实速度能到多少啊

运动档城市道路最高45km/h
下坡可以47km/h左右
加速很猛,动能回收也挺不错的
更快得等以后改电机,平叉,刹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动档城市道路最高45km/h
下坡可以47km/h左右
加速很猛,动能回收也挺不错的

换刹车是换成碟刹吗

网友:
期待老哥改灯的教程,现在我也换了创造者控了,感觉挺不错的 (TB店家说新版的创造者貌似没有倾倒BUG了,实测确实也没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刹车是换成碟刹吗

前后刹车换成AK的

网友B:
你这车折腾下来估计5K搞不定吧,说明你是不差钱的主。不过高考在即,确实要重新调整重点了。有这爱好可以考虑报个985或者211的自动化/电气工程等专业。
说复杂也不复杂,三电系统(电池电控电机)加上车架(机械)。说复杂那就没个完了,单是三电系统任意一个都是独立的体系。等你考完高考我们可以互相沟通一下。按照你的折腾劲,估计理科是强项,语文和英语是重点。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车折腾下来估计5K搞不定吧,说明你是不差钱的主。不过高考在即,确实要重新调整重点了。有这爱好可以考 ...

谢谢夸奖
害我现在这个成绩能考个2A类的大学就算是还可以了,985/211实在是有点吃力啊。。。
高中部分理论知识学得比较一般,动手能力倒是挺不错的,我一直相信只要我想做就没有我搞不定的事
这辆车也就放长假才能挤出短短几小时的时间折腾一下。。还有高三上来生意也不怎么顾着了,零花钱的唯一来源。。。
淘宝店铺也开着了,店铺名  DEVIL的藏宝阁 ,目前处于吃灰状态,高考完再扩展业务

网友C:
这玩意稍不注意一万多就出去了。上路该摔还是摔,改得越快摔得越惨,注意安全吧。

网友:
同是MQI2车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稍不注意一万多就出去了。上路该摔还是摔,改得越快摔得越惨,注意安全吧。 ...

还行吧,开了好几年改装电动车,只有一次跟同学飙车的时候在车比较多的路上从右侧超车一不小心剐蹭到障碍物摔伤手腕肿了一星期。。然后就没有其他事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动档城市道路最高45km/h
下坡可以47km/h左右
加速很猛,动能回收也挺不错的

坐等改电机,平叉,刹车后换车

网友:
改车好玩,骑车就不安全了

网友(2021-11-02):
楼主你好,你这套方案的改造会适合mqi2s吗?因为我从你开始改就一直在潜水跟帖了

网友(2022-01-12):
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好贴

网友(2022-07-21):
引用 网友B:
你这车折腾下来估计5K搞不定吧,说明你是不差钱的主。不过高考在即,确实要重新调整重点了。有这爱好可以考 ...

小牛随便玩玩过万还不知道搞了什么的,,,,,,

我电机都没换,没买第三方高容量电池,算下来车跟改装都过万了,。。。。

网友(2022-08-23):
我有个坏的72240,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2022-11-29):
轮胎 刹车都要配套更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