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映美发票3号打印机电源指示灯正常无法打印故障维修

楼主(2021-10-03):
开诊所的邻居国庆节2号坏了一堆电器,打印机、台式电脑、叫号器、监控主机、点钞机、饮水机等,他说是他们店里的那路交流电出问题引起电压过高烧坏!

看病的叫号器、海康微视的监控主机也用不了,其实是他们的外接电源坏了,买2个12V电源即可使用

话不多说了,开修打印机,拆。。。

万用表测量下两组输出电压,貌似电压值是正常的,一组5V,一组36V

忘记测试下DC输出的纹波了,要有稳定的直流输出才可保证后端的主板正常工作,联想到是交流输入电压过高引起损坏不能打印,仔细观察电源板上的各元件,发现桥式整流输出的400V120UF滤波电容鼓包了

再看看电源板的背面,完好

因无完全一样规格的高压电容,找到一个450V100UF的电解电容,可以代用,换上再测

装好电源板,测试下DC输出,5V仍然正常,36V测试过没拍照片,电压值本身是没什么变化的,换过高压电容后,能保证前端约303V的直流电压可以稳定的向后端供应了

装机测试打印,正常啦!

网友:
高电压下,只有这元件坏了,质量不错。

网友A:
整流桥输出的滤波电容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输出的滤波电容很容易坏。

这个是供电所送电出问题了,电压过高烧坏的,不是正常工作坏的

网友B:
你这种情况90%烧高压滤波电容,这个是当年家电维修的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90%烧高压滤波电容,这个是当年家电维修的常识

怕的是不仅仅是这电容烧坏

网友:
Ntc,高压滤波电容,安规电容,基本上前2样必坏,安规不一定坏,全桥与功率管坏的机率不高。

网友:
超压先查压敏原件、必换高压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