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最近一两年城市周边网络不稳定,算一下基站功率

楼主(2021-10-03):
大家有没有觉得最近一年离开城市的话网速会特别慢。以前我经常在城市周边转悠,离开个十几公里,网速跟市里边没有太大差别,起码比较流畅,下载速度可以达到两兆每秒,现在经常没数据,非常不稳定。可以排除手机问题

怀疑是运营商为了节电

5G把电费都用完了。单个基站用电量是4G的5倍。覆盖面积是4G的1/5。
综合耗电量是4G的25倍

刚好在路上碰到一个基站在发电。也不知道是5G4G看看功率。
1,发电机的铭牌。

2,电压是235V

3,这个参数 R  不知道是什么,显示11.1。

4,这个参数  H 同样不知道是什么,显示93.6。

5,这个是频率。55hz

6,一共同样的发电机两台。

就是这个基站。

网友A:
这个跟节电扯上关系了?是限速了,4G明显都降速了,为了推广5G套餐

网友:
刚刚测试了下4G现在网速在10Mbps左右,跟以前的3G差不多,3G卡完全没有速度了。想起以前测试4G+最快的时候可以到250Mbps左右,真的天差万别
4G变3G,3G变2G: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节电扯上关系了?是限速了,4G明显都降速了,为了推广5G套餐

搞不懂推广五g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只是费电量更大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推广五g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只是费电量更大而已。

费电给其他行业限电就好了

网友:
以前3G打电话上网都非常OK,现在3G电话打起来效果很差,基本上属于不能用的状态,只有在4G的时候才会好点,手机不支持5G暂时没发言权...

网友:
下去五年民用的话4G优化好够用了

网友:
对5g没需求,依旧是4g手机

网友:
说到底就是惦记的你腰包的钱!好好的想一下吧,当年你花巨资入的电脑手机刚到手时运行都是流畅不比的,经力几年的系统升级,最后不管你如何复位恢复出厂设置或改写系统,机器还是半死不活的。

网友:
工业区,午休时间4g开网页都是问题。5g手机好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不懂推广五g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只是费电量更大而已。

速度更快,流量费价格也贵! 没好处推广什么?你满脑子费电的梗,基站能费多少电?

网友:
手持5g手机速度爆炸,家里4g手机10m/s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更快,流量费价格也贵! 没好处推广什么?你满脑子费电的梗,基站能费多少电?  ...

基站相当费电。完全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站相当费电。完全超出普通人的想象。你可以查一下相关资料。

不是基站费电,而是维持基站正常运转温度的空调设备耗电!根据资料显示,以某地区的基站为例,其年度电费支出为2.5万元之多,基站空调电费支出所占比例较大。据统计分析,平均每个基站空调的电费支出约占整个基站电费支出的54%左右,空调成为基站机房中的主要耗电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基站费电,而是维持基站正常运转温度的空调设备耗电!根据资料显示,以某地区的基站为例,其年度电费 ...

空调一直都有  以前4g怎么没那么高耗电??  本就是5g耗电大  去查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调一直都有  以前4g怎么没那么高耗电??  本就是5g耗电大  去查查吧

废话么?5g发热大,空调用电当然用更多了,这么简单逻辑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更快,流量费价格也贵! 没好处推广什么?你满脑子费电的梗,基站能费多少电?  ...

我把主帖编辑了,里边刚好有一个基站。算一算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废话么?5g发热大,空调用电当然用更多了,这么简单逻辑都没有???

5G耗电量主要增加在5G设备上,空调耗电量,占一小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G耗电量主要增加在5G设备上,空调耗电量,占一小部分。

空调耗电占到5G基站近一半耗电量!!!!!!!!!!!!!!!!!!!!!!!!!!!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废话么?5g发热大,空调用电当然用更多了,这么简单逻辑都没有???

你没点脑子吗??  基站的空调都是满负载的不存在更多  剩下的就是5g本身耗电  别自己脑补  补的还没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