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智能水表更换电池。

楼主(2021-10-03):
今天租客说水表开不了阀门。我过去看结果是水表提示电压低自动关阀了。拿回来拆开准备更换电池,结果电池上是3V的,自己没有这种电池存货。这个电池不能充电的吗??能不能临时充电,等几天快递到了再换呢。

网友:
开门,查水表!

网友A:
自己弄个DC-DC模块的行了,0.9-12V稳压到3V,再接上个大锂聚,
随便怎么输出。或者两节一号电池1.5的串联,这样不就是3V 了,不放心的又串又并,既加容量又提升电压。
煤气灶的AC-DC 200V-3V,方法多的是。

网友:
千万不要充电!!!!有一种锂电充了必炸!电池提醒你了,就不要试了。那种必炸的我在本论坛都看到过案例

网友B:
这种一次性锂电池千万不要充电!会爆炸的很惨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弄个DC-DC模块的行了,0.9-12V稳压到3V,再接上个大锂聚,
随便怎么输出。或者两节一号电池1.5的串联 ...

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次性锂电池千万不要充电!会爆炸的很惨烈的!

谢谢提醒

网友C:
水表貌似不让自己换电池  联系自来水上门换水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表貌似不让自己换电池  联系自来水上门换水表就行

自己的出租屋,给租户用的预付费智能水表。我叫水厂来换他也不会来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出租屋,给租户用的预付费智能水表。我叫水厂来换他也不会来吧。。 ...

额  关键看水表产权是谁  自己的随便  自来水的容易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  关键看水表产权是谁  自己的随便  自来水的容易找麻烦

已经在个人产权内了,等于是我的户内分表,总表是水厂的。总表个人肯定不能随意更换。

网友:
配个3V稳压电源即可,感应水龙头上的哪种就好,不用再去买这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