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盘装了DS120J,想装个transmission,好多源地址都无效什么情况呢

楼主(2021-10-03):
请教各位,猫盘装了DS120J,想装个transmission,试了好多源都不能用,这到底是源地址问题还是arm平台群晖的问题呢?

网友A:
还是不要难为这种低端CP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要难为这种低端CPU了

看来只能刷回X3P玩玩了

网友B:
直接找spk文件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spk文件安装。

用矿神的源地址完美了

网友C:
实在不行就docker装你用来下什么呢,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好下的,以前下了好多电影,后来发现我电视机上可以在线看
下了几部恐怖片,也不怎么好看
有什么好种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就docker装你用来下什么呢,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好下的,以前下了好多电影,后来发现我电视机上可以 ...

下点电视剧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