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IBOXER C4多用途电池充电器拆解

楼主(2021-10-03):
前不久买了一个MIBOXER多用途电池充电器,能够充多种圆柱型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和镍氢电池,还可测试电池的容量、内阻等,充电电流可从0.1A-1.5A之‘间调节,用途较多,拆开看甪料做工也不错,不足是放电电流太小,最大是0.4A,也就是说如果你用2000MAH的电池测试,需要5个多小时才能放完电,实在时间太长了。

网友:
功能齐全的充电器

网友:
  做工不错 ,我还用索尼相机充电器 冲 4.2锂电池 ……

网友A:
充电器不错,加散热能增加电流吧

网友B:
在用同款C4-12充电器,电源电流还是比较准确的,容量及内阻就不行了,毕竟是2线制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不错,加散热能增加电流吧

还不了解它的工作原理,不清楚如何增大放电电流,说加强散热还有点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用同款C4-12充电器,电源电流还是比较准确的,容量及内阻就不行了,毕竟是2线制 ...

内阻也可以测量很准,引两根线出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阻也可以测量很准,引两根线出来测

大神,详细操作麻烦说一下

网友(2022-01-16):
估计加大放电电流会导致容量显示不准确

网友:
这个和 奈特科尔(nitecore)UMS4  比起来哪个好一些?

网友:
我买了一个,时间长点,屏幕显示变弱,现在部分笔画不全

网友D:
看做工比我的IC99好多了,我的IC99没用几次就坏了,不能充电,显示都正常,找售后,说修不好了,以后再也不买牛屎芯片的充电器了!

网友E:
做工还是比C4-12差很多了,我就是用那款充电器的用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做工比我的IC99好多了,我的IC99没用几次就坏了,不能充电,显示都正常,找售后,说修不好了,以后再也不 ...

牛屎芯片的特容易坏,最好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还是比C4-12差很多了,我就是用那款充电器的用户了。

这个是4路充电,可同时充4节电池,C4-12应该是12路充电,同时充12个电池,所以从控制上看应该要复杂些。

网友:
错了,那个也是4节电池充电来的。

网友(2022-11-11):
这个充电器能否充电池组呢?
具体为:从充电器里引出+-极线,给三棵16850电池串连的锂电池组充电。

网友:
楼主,这个多少钱?看着不错呢。

网友:
大佬们给推荐个能充电 能测量容量内阻比较准的充电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