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58XT主控加闪迪颗粒开卡失败, 铭瑄240G固态硬盘开卡工具求助

楼主(2021-10-03):
试过了许多开卡工具都不成功,有在DownloadMPISP循环的,有提示Compare FlashFail(17)的,各种情况。请问大家哪里出问题了,要用哪个开卡工具,谢谢指导。

网友A:
ID是啥?整些没用的图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是啥?整些没用的图干啥

45,3E,98,B3,76,6B

楼主:
flash id:45 3E 98 B3 76 6B

网友:
找下能开BICS4的2258版本

网友:
那么像刮刮乐呢

网友:
我也有4个闪迪lga52 64g的F不知道能不能上58xt

网友:
SM2258XTAD_TSB-BiCS4-8Die_PKGU0107A_FWT0910A0 用这个试试

网友:
先找2258XT+BICS4的版本 看能不能AUTO识别出型号

网友(2021-11-08):
flash id:45 3E 9A  A3  7E 51  我的ID是这个  2258的主控 应该用什么版本  这个去哪里查到的

网友:
你这个颗粒,我怎么感觉像是刮刮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