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今天拆个超简单无线引闪器并改装,美科RC9

楼主(2021-10-03):
闪光灯引闪器美科RC-9是收发一体的无线引闪器,类似永诺603。图上的威肯是美科外贸专用品牌,它的外贸型号叫做vk-wf820。RC9支持唤醒闪光灯休眠功能,有无线快门功能,配通用无线快门线就可以。

说明书参数部分

先看外观,很普通的形状,拿在手上感觉不错。不要问我为什么是两个,无线引闪当然要成对使用

开拆,很简单的4个螺丝

细看看

改造的地方就在这里,黄线从whi那里挪到了现在的位置,不然它在我的机子上是不会引闪的。绿色板子上是2.5插座,快门线接口。
这部分的连线都是硅胶耐高温线,很惊奇的发现

电路部分,镀金长条就是天线,独立出来的金属插座是闪光灯pc接口,连线依然是硅胶线,这么个破玩意,两面的连线居然还用了插座。

芯片型号,不懂这玩意

拆掉热靴的4个螺丝,再拿掉电路板的2个固定螺丝,就可以拿出电路板。
独立屏幕,导电橡胶连接,独立背光散光板,都忘了照进来。
热靴部分,和原厂相机一样的铜柱,一样结构,快门开关也和相机上用的一模一样

总体评价就是这玩意挺内秀,外观一般,壳子挺厚也挺结实,里边用料挺狠的。相机附件很少见到这种做工。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黄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黄色线

灯不是我相机接口的,它在我的机子上不会引闪。

经研究,黄线从whi那里挪到现在的位置就可以在我的机子上正常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灯不是我相机接口的,它在我的机子上不会引闪。

经研究,黄线从whi那里挪到现在的位置就可以在我的机子 ...

你机身是什么品牌?这个应该是多接口类型的闪光灯引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机身是什么品牌?这个应该是多接口类型的闪光灯引闪器?

这个是佳能专用的,上别家机身都不给你引闪

另外,多接口通用的全都是单触点的。不知道你这个应该哪里来的,看不到上下热靴都长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