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同福接线板TF-01A,既然有个空调插口

楼主(2021-10-03):
弄了个剪线的接线板,准备接个插头使用,没想到既然有个空调插口,看来还要弄个空调插头使用了。

这个固定螺杆要拆掉

螺丝使用的是U型,非常规型

线是1.5平方的

火零线之间使用间隔

大力出奇迹,蛮力弄下来的螺杆

找了几个常规的十字螺丝替换U型螺丝

找了备用的插头接上线

这普通的插头插不进去那个三孔的,距离小了

网友:
电线是焊接在铜条上的,用空调估计热得快!

网友:
插线板做的挺好的,很实在啊

网友:
感觉还不错,铜条的

网友A:
之前用1.5的变频挂机,用单股1平方或许都不足1平方也说不定。不过是走明线,刚开机的时候线摸起来温温的,等房间温度下来其实功率也不大。好几年以前了,大概记得刚开机是1600还是1800瓦,等温度降下来也就几百瓦。  感觉楼主的插座去掉开关,铜线焊长一点在铜片上稳一点,现在从开关出来的那个蓝色短线不太稳妥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1.5的变频挂机,用单股1平方或许都不足1平方也说不定。不过是走明线,刚开机的时候线摸起来温温的, ...

没打算用它接空调只是平时用一下

网友:
“既然有个空调插口”
楼主应该重修小学语文了
看楼主的贴子,应该是“竟然”的意思吧

网友:
插排用料看着还可以

网友:
公牛也有这种同时带10A和16A插口的插排。我买了一个给新能源汽车充电用。

网友:
看用料还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