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把显卡水洗了

楼主(2021-10-03):
一张rx 560显卡,前段时间看到pcb背面上有层浅浅的灰,密布整个板子上。

先用无水酒精清洗了一点点,想想这样太费酒精了,于是打开厨房的纯净水龙头,直接用水冲洗,然后拿到阳台上去晒。

晒的过程中,发现洗得不干净,陆续又洗了两次,洗完又去晒。

这段时间太阳大,连晴高温,中午的时候摸着金属部分就感觉发烫。

陆陆续续晒了1个星期,上机前用万用表测了一下供电部分,无短路现象,上机后一切正常。

看来以后就看准天气,灰多的时候直接用水冲洗就行了。

用刷子的话,还说不定不小心把某个元件刷掉了。

网友:
从来都是水洗,前提是一定要晾干

网友:
我经常夏天用水冲电脑的,硬盘除外

网友:
小心大太阳晒坏了...

网友:
不及时烘干的话,gpu的bga焊点就很容易被腐蚀,基本是在自杀。

网友:
自来水+洗洁精。电脑主板,交换机主板,路由器主板等等,经常洗。洗完气泵吹干。一定一定要晒干

网友A:
楼主就别误导人了!用普通水,还用太阳晒,没事是你运气好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别误导人了!用普通水,还用太阳晒,没事是你运气好而已!

我不仅洗了、晒了 RX 560显卡,其实同时还洗晒了树莓派2,以及另一块古董显卡。树莓派2是第一天操作的,在面盆里冲洗后还泡了半个小时。

今天拿出来上机,全部OK.  水蒸发完了,不是就没事了吗?哪有这么恐怖的?

洗完后,根本不用甩干擦干,直接放到大太阳下,不到10分钟表面就全干。以后的时间就是让芯片引脚缝隙、各种插槽等部位的水分完全蒸发。

烤箱里如果拷8个小时可以全干的话,我晒40小时或50小时总够了吧?

网友B:
我觉得水洗的话要动作快点,浸泡慢洗个把小时,可能会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水洗的话要动作快点,浸泡慢洗个把小时,可能会出问题的。

像显卡这类单纯的电子零件,就完全没问题,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道理很简单:电子元件怕水,我上电之前确保无水就行了。

前提是,大太阳下长时间的暴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显卡这类单纯的电子零件,就完全没问题,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道理很简单:电子元件怕水,我上电之前确 ...

暴晒会损坏电路板的,表面上看不出来,内部可能已经热涨冷缩变形或断裂。

网友:
洗过不知道多少主板显卡了,还洗过整台碎纸机,晒干就行,其实不用晒一星期那么久,想快的话可以用电吹风

网友:
就那样,没有什么,我喜欢用1-2kg的压缩空气吹,当然吹时放放水

网友:
问题不在于洗完会不会有事,而是洗了没有好处。。。洗给人看的 ,对东西没有卵用

网友:
暴晒会损坏电路板

网友:
来看各位大师的高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仅洗了、晒了 RX 560显卡,其实同时还洗晒了树莓派2,以及另一块古董显卡。树莓派2是第一天操作的, ...

自来水有杂质不知道?你以为干了就好了?太阳直晒会导致板子受热不均变形不知道?你要不知道当我没说,你要知道还来发这种帖子就是误导坛友来了!

楼主:
如果说自来水杂质都怕的话,那很多网友显卡和主板上积累的大量灰尘,又怎么说?

自来水杂质对电路的影响大,还是灰尘更大?

灰尘的组成是单一的纯净物,还是各种物质(甚至金属)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说自来水杂质都怕的话,那很多网友显卡和主板上积累的大量灰尘,又怎么说?

自来水杂质对电路的影响大 ...

吹下不就好了,为什么作死水洗。
你见过有水洗彩电吗。
小时候见过别人修彩电拆开灰尘多到恐怖。

网友:
水龙头洗,晾干就行,一般半天就ok.  放在烘干机上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