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拆一个玩具飞机 看看其惯性原理

楼主(2021-10-03):
看一看此机的惯性大,是什么原理。

网友:
果然是级联齿轮带飞轮

楼主:
是的,就是为了解这个飞轮拆的。

网友:
现在玩具回力的要便宜点,

网友:
快速推动,加速飞轮储存旋转惯性,慢慢释放动力直到停止。齿轮箱磨损后,可以拆飞轮,转轴磨出圆面,当手捻小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