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了3天才拆开飞利浦HP8230电吹风

楼主(2021-10-03):
祝:大家国庆节节日快乐!

这款电吹风做工不错,挺难拆的,花了我3天时间。

网友:
这种卡扣,只能慢慢撬了

网友:
先拆装饰条吗?

楼主:
手把后壳。

网友(2023-04-08):
怎么装回去

网友(2023-12-19):
吹风筒出口处有个接线柱老化结疙瘩,导致电阻增大,开大风力档位时发红,用工具挑调渣渣,结果把一根接线柱挑断了。
拆是拆开了,代价太大,上盖壳有两个卡扣撬断了,主要是螺丝刀划破了手指

网友:
卡扣设计  就是烦 非常难拆 ~~~

网友(2024-02-19):
正想拆这个,感谢感谢

网友(2024-12-19):
今天也是这个接线柱问题,拆了半天没拆开.终于搜到你的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