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21700电池容量测试

楼主(2021-10-03):
补充一个松下21700电池容量测试
松下没有出过商品的21700电池,所以这应该是套皮电池,卖家也说是特斯拉拆机电池
看正负极都非常干净及都有松下的3道杆特征,正品无疑,但是没有这个电池的规格书也不知道内阻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先看结果:

特征

网友:
12mΩ内阻就好

网友A:
严谨的测试很不错,但是注1的4800AH真吓到我了

网友B:
你这个全放全充数据不对呀。怎么全充的数据总是小于全放的数据?测试设备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谨的测试很不错,但是注1的4800AH真吓到我了

这都被你发现,原文档删除了,只能用原文档的图片存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全放全充数据不对呀。怎么全充的数据总是小于全放的数据?测试设备有问题吧? ...

这点要解释一下,c4智能充电器的充电容量只能参考不是太准确,数控电源充入容量与放电容量误差过大是我忘了重新校准充放电设备夏天环境下的误差。以前的校准是在10多度的环境下,测试电池环境是30度左右所以误差会大一点,,回来经多次用usb表测试充电容量对比看,基本确定以放电仪的数据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点要解释一下,c4智能充电器的充电容量只能参考不是太准确,数控电源充入容量与放电容量误差过大是我忘 ...

这一解释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