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7号电池串起来应急一下。

楼主(2021-10-03):
今天租户说没水,刷卡一直都是显示关阀。我上楼看,结果显示电压低,然后拆了看结结果是CR17505的3V锂电池,不能充电。自己没有这种电池存货。然后出去找了好多店都没有现成的。
然后回家拿2节7号干电池自己串联起来焊接。
那湿巾包裹,预防高温爆炸。在阳台焊接,不敢在家里面
拿出袖珍垃圾表测量一下,装着很专业的样子。还有电压正常,没有焊坏。拆下旧电池的插头线,焊接完成。焊完了又测了一次电压。没有坏。包扎一下,虽然放进水表看不到,简单包扎,焊工太菜,焊点太丑,包扎了就看不到了。。插头与水表的插在一起,听到电机开阀的声音。完成,水表已经显示开阀。拿上楼装回去给租户。

网友A:
搞个串联的电池盒子,方便以后再换。

网友B:
这水表自己能拆的?

网友:
活捉 包租公 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个串联的电池盒子,方便以后再换。

2节7号电池刚刚能放进去,如果有盒子就进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水表自己能拆的?

产权分界户内的水表

网友C:
这种锂电池是不能充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锂电池是不能充电的吧

这种就是一次性的,肯定是不能充电的,详情可以看这个拆机帖:
拆解一颗锂-二氧化锰电池(CR-AG Lithium 3V)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34617-1-1.html

网友D:
这种电池是碳性电池,不会炸的,里面就是碳棒和电解质加锌皮,下面放上一张网上找的剖面图,建议这种电池只是临时用,用不久的,而且这种电池是消耗外层锌皮来和内部电解质产生化学反应发电的,时间久了,外皮会变得越来越薄,直到穿孔,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建议换成,一次性锂亚电池(功率型的),或者原装的那种锂-二氧化锰电池,这样工作时间长一些,不用那么频繁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池是碳性电池,不会炸的,里面就是碳棒和电解质加锌皮,下面放上一张网上找的剖面图,建议这种电池只 ...

本小白以为电池焊接时加热就会爆炸,害怕所以就用湿巾包裹,谢谢你的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