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问一下小黄鱼买nvme的固态硬盘,smxt列还是ps系列能够自己开卡

楼主(2021-10-03):
开sata的传统固态开过sm2258xt,最近想买长条形的,有ngff nvme  m2各种协议,看到还是容易坏,确定intel企业版不能开卡,就准备常见的里面找到容易成功的,不搬主板,重新开卡就行的。

比如说就想买个常见的128g拿回来用,之后坏了丢固件。还能自己网上搜得到的开卡固件。

有哪些比较经典的型号可以买?pm981?一旦坏了能不能自己开卡出来。

128g的应该有固件放出来吧

网友A:
想开卡就不要考虑闪迪 三星这个两个牌子基本无解 Intel有部分可以重新开卡 但是不想麻烦的话就动这个牌子

网友B:
我有个联想sl700能修好吗,格式化固态硬盘就蓝屏死机,或者不动屏幕死机卡屏幕,一开始bios可以看到,后来重启后看不到了,pe也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开卡就不要考虑闪迪 三星这个两个牌子基本无解 Intel有部分可以重新开卡 但是不想麻烦的话就动这个牌子 ...

自信点 把基本去掉

网友C:
能随便开卡的活 利益最大化 商家不会自己开么 NVME现在也就2263XT 2262EN 可以随便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随便开卡的活 利益最大化 商家不会自己开么 NVME现在也就2263XT 2262EN 可以随便开  ...

就指着这些容易成的买了。对速度没要求。主要是备用电脑,拿来拿去固态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联想sl700能修好吗,格式化固态硬盘就蓝屏死机,或者不动屏幕死机卡屏幕,一开始bios可以看到,后来 ...

如果是PS3111的主控,那就可以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