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能的拆版,卡住的螺纹怎么搞?

楼主(2021-10-03):
不知道是滑扣了 还是掉入东西卡住了
宁不进去 退不出来 可以微小的拧动
用热风机吹了一会 还是宁不动

网友:
那只能大力出奇迹了

网友:
能喷WD40吗?如果可以的话喷点WD40进去试试看

网友:
锤子,电钻,大力钳,切割机

都上一遍就行了

网友:
丝扣乱了,退回去,慢慢再松,仔细感觉丝扣是否咬紧。运气好的话螺纹能否重新咬合,估计先把密封圈拉出来会好点。

网友:
我之前有个热水器花洒和水管接口拧得太紧使用久了拆不下来,最后放进冰箱冷冻室半天才拧下来。

网友:
估计是错牙了,如果可以有轻微的拧动就尝试拧回去一点,一边拧一边左右抖动,运气好估计能回到原来牙位。

网友:
听说奔驰的做法是把螺母切了

就是博塔斯进站,结果没换成轮胎,直接退赛的那次

网友:
啃牙,没用了

网友A:
求楼主结果到底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结果到底咋样了

累一身汗 还是没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累一身汗 还是没搞定

戴胶皮手套或有防滑的劳保手套撸,大力出奇迹,毕竟不能上钳子啊,就得靠手

网友:
热胀冷缩,试试放冰箱,多加点链条油之类的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