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提醒大家,有的电磁炉待机相当费电。

楼主(2021-10-03):
入了个钳表,就挨个家电研究待机功耗。无意间发现我家苏泊尔电磁炉待机0.9A电流,最大功率工作才7.5A,以前从来不把插头,浪费我多少电费啊。大家也要注意,有条件测量,没条件就拔插头吧。。。。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对于非阻性负载,直接测电流算的功率是不准的,

楼主:
关键是怎么跑电流,我电表转不转啊

网友A:
那就是emi电容的问题啊,你

网友B:
看到此帖专门去钳了一下我的电磁炉,钳出0.19a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40w左右了,实际有功待机才1.1w左右,别担心,理论900小时左右才耗电1度,顺便说下,我的钳表的数据包含功率表的电流,除去电流表单独钳得0.15xA,还是比较有参考意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emi电容的问题啊,你

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emi电容的问题啊,你

给小白普及一下知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此帖专门去钳了一下我的电磁炉,钳出0.19a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40w左右了,实际有功待机才1.1w左右,别 ...

关键是我那电磁炉钳出0.9安,而且一直那样,并不是电容充电,十了分钟也0.9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此帖专门去钳了一下我的电磁炉,钳出0.19a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40w左右了,实际有功待机才1.1w左右,别 ...

说明我的电磁炉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此帖专门去钳了一下我的电磁炉,钳出0.19a左右,换算下来差不多40w左右了,实际有功待机才1.1w左右,别 ...

有人也有类似问题,他更换LM339后待机电流变小。关键我这个电磁炉正常使用,不测电流,都不知道有这个情况。。。

网友C:
不拔插头关了机还有电流么?

网友D:
我的电磁炉待机串接一个100W灯泡可以发光

网友E:
可能是共模电容漏电成阻性负载了,就是整流桥前的哪个电容。

网友:
正规标识的还是可以信任的

网友:
正规厂家标识的数据还是可以信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拔插头关了机还有电流么?

对,就是插头通电,待机状态。小1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共模电容漏电成阻性负载了,就是整流桥前的哪个电容。

问题是它还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磁炉待机串接一个100W灯泡可以发光

所以我才对电磁炉待机是否耗电感兴趣。。。
如果真电流那么大,产生的能量跑哪去了,1安意味待机200瓦,200瓦也不算小,200瓦灯泡点一会没有散热都能着火。那电磁炉成天待机,风扇也不工作,这200瓦耗能跑哪了
所以感觉这电流不科学,应该是给电容充电,但为什么老充呢?反复充放?关键是我电表跑不跑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才对电磁炉待机是否耗电感兴趣。。。
如果真电流那么大,产生的能量跑哪去了,1安意味待机200瓦,2 ...

待机 0.9A 是有点大,但并不代表电压X电流就是消耗的有功功率。去了解下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