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入手个家用的台虎钳,50就够用,希望大佬们推荐个

楼主(2021-10-03):
想入手个家用的台虎钳,50就够用,大佬们看下这个怎么样,100多块,有同款的吗,好用吗。

网友:
以前买个,挺便宜,现在买不到这个价格了

楼主:
便宜的好用吗

网友A:
常见的豪雅,马塔多,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见的豪雅,马塔多,挺好用的

高端用户

网友:
多多家,24元一个。

网友B:
力大了会不会把台钳掰断。

网友:
有条件还是买个好点的吧 这个算一次性投资 可以用一辈子的 反正便宜的我弄断几个了 现在买的大象5寸的 家用挺好 感觉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这样的拧坏二个了,买个钢的好用

网友:
内行看门道,外行就是图便宜,总得经历一回。

网友:
台钳买铸钢的
这种是玩具  夹核桃 电路板还是可以   选什么样的看你用途

网友:
大象牌台钳,和这个一样,要100多块。质量不错。

网友C:
说起台钳,很多人开口必须要铸钢的,到淘宝搜一下,铸钢的还真不少,但铸钢这种材料,铸造性很差,极少有采用铸钢来生产台钳的,那些自称铸钢的绝大多数是铸铁的,反正一般用户也没有鉴别能力,蒙一个是一个。买台钳,铸铁的也是可以的,在工厂几十年,见到的台钳都是铸铁的,没见到哪个被拧断了。其实台钳有个很重要的地方,那就是钳口的质量,好的钳口首先是硬度高,其次是钳口的齿形很密很深,这样才能夹得牢,但很不幸,市场上的台钳绝大多数达不到此要求,都是象征性地稀稀拉拉划几道浅槽,硬度很低,这样的台钳,势必不易夹牢,使用时越夹不牢越要用大力,搞不好就会拧断。所以买台钳一定要看照片上的钳口齿形,当然硬度是看不出来的,但舍得加工既密又深齿形的,想必硬度也不会太低。下边这种快速台钳的钳口就非常好,但没有小的,最小4吋的,价格290多,不快速的220可以拿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台钳,很多人开口必须要铸钢的,到淘宝搜一下,铸钢的还真不少,但铸钢这种材料,铸造性很差,极少有采 ...

他们大部分不是夹断的,是敲断的,铸铁的硬度不高,铸铁敲了会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起台钳,很多人开口必须要铸钢的,到淘宝搜一下,铸钢的还真不少,但铸钢这种材料,铸造性很差,极少有采 ...

这款快速的 PDD 之前用大额券 只要240

网友:
不知道本地废铁站有没有得卖的?网上买运费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力大了会不会把台钳掰断。

有可能,我掰坏过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起台钳,很多人开口必须要铸钢的,到淘宝搜一下,铸钢的还真不少,但铸钢这种材料,铸造性很差,极少有采 ...

您说的对,钳口很重要,还有贴合紧密程度。几年前我自己焊的台钳,角铁拼装,得有三十多斤。一是没装钳口,只能角磨机扣槽对付用,二是角铁贴合时有缝隙,能凑合着用,夹大件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对,钳口很重要,还有贴合紧密程度。几年前我自己焊的台钳,角铁拼装,得有三十多斤。一是没装钳口 ...

动手能力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起台钳,很多人开口必须要铸钢的,到淘宝搜一下,铸钢的还真不少,但铸钢这种材料,铸造性很差,极少有采 ...

这个看着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