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做一个电池花的时间够买几个了

楼主(2021-10-03):
电动车拆下来的32650十并四串,为了省买电池盒七十块钱,自己浇筑的电瓶头,买模具,买铅皮,买坩埚

网友:
自己折腾的乐趣

网友:
自己浇筑的电瓶头,买模具,买铅皮,买坩埚

网友:
楼主会不会一怒之下,自己造一个车出来

网友:
这下一步就准备造发动机了

网友:
自己组了一个,后边直接上成品了……DIY太麻烦,搞下来比成品更贵,还找不到好电芯……

网友A:
这种32650根本就不适合做车用的电池,无论是作为动力电池还是作为启动都不怎么靠谱,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32650根本就不适合做车用的电池,无论是作为动力电池还是作为启动都不怎么靠谱,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

能启动不起火就行

网友:
奥特玛的这类电池,我也是最近拆了早几年组的16串3并的电动车电池才知道的,首先内阻就不占优势,而且离散型很大。所以才会有大量的B品流失到二手市场。所以它的衰败还是有原因的。你用过一段时间估计就会明白。我感觉循环次数也有很大的问题。
一般业余用用没毛病,因为你也就测试一下容量和内阻基本合格就能用了,至于能用多久,估计没有人能说清楚了。
我个人的意思是没必要为底子差的玩意下太多功夫不值当,比如33140,虽然我没用过,但是从纸面数据来看貌似要比这个32650好得多。最后祝你好运!

网友:
车用还是铅酸电池安全,至少不会爆炸起火。

网友:
车用如果放前仓,还是用铅电池好些吧,前仓温度高,锂电估计不是很安全。

网友:
融锡/铅 用不锈钢碗或者铁皮碗 八宝粥罐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