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变压器怎样?以前的老稳压电源拆下的

楼主(2021-10-03):
以前的老稳压电源拆下的,性能怎样?能做个什么用,两个绕组分别20Ⅴ,30V
很少见这种结构的

网友:
老东西的含铜量挺高

网友:
这东西质量应该不差的。

网友:
这种变压器成本高,很不错的。

网友:
c型变压器,好东西

网友A:
这种变压器绕组是对称的,可以变为220/110自藕变压器或者输出10v;15v等,比较灵活。

网友:
电压和容量用的上就是好东西哇

网友:
这个质量不错,铜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绕组是对称的,可以变为220/110自藕变压器或者输出10v;15v等,比较灵活。 ...

两组输出线串在一起是不是能得到更高的输出电压?

网友:
好东西啊,还不怎么生锈

网友B:
这还能咋样,不过载的话可能几辈子都用不坏

网友:
好是好,就是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能咋样,不过载的话可能几辈子都用不坏

如果做工频逆变器带载能力怎样?

网友:
c变,做个可调电源吧

网友(2022-11-25):
C牛,质量应当不错,容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