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罗技M185无线鼠标

楼主(2021-10-03):
今天上午在单位值班,满楼就我和一个保安,闲的难受,就去车库扒拉东西,找到了一个罗技鼠标,也不知道好坏,另外还没有接收器。。。。。
电池还在,测电压1.2V,开关掰不动,一个是被哪个同事给弄坏,只能在OFF 上,不能掰到ON,拆开看看,重新测试开关,没毛病,测开机有电流变化。鼠标可能正常,就因为开关故障,打不开才给扔了。。。。败家玩意。拆开重新组装就问题解决了。关键接收器给放哪个电脑上了?

保护膜都还在。。。。等于全新。
电池也在,还可以工作的电压。
就一个螺丝,很好拆解。

微动不是欧姆龙。。。

楼主:
请教,是不是必须找个罗技的接收器,才能用啊,当然最好是带优联的接收器。。。
还有变通的法子吗,我试了杂牌2.4g接收器,罗技官网程序不能识别,根本没法重新对码。

楼主:
它不亮灯,我以为是坏的,上网查了下,它为了节电,发不可见光,别的鼠标电池只能用一两个月,它号称一年。
开机时用手机在暗处可以拍到紫色光。

楼主:
顺道晒晒我的win11

网友A:
这个还是老款优联的,可以搞个优联适配器就能用。也能配特定的单通道适配器,型号是C-U0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老款优联的,可以搞个优联适配器就能用。也能配特定的单通道适配器,型号是C-U0010 ...

关键这接收器不便宜啊,鼠标都不值钱的东西了,还是上班以后,挨个办公室检查电脑机箱,十有八九,接收器还插在哪个电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老款优联的,可以搞个优联适配器就能用。也能配特定的单通道适配器,型号是C-U0010 ...

谢谢指点,去搜下价格先,两手准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是老款优联的,可以搞个优联适配器就能用。也能配特定的单通道适配器,型号是C-U0010 ...

或者周末去旧物市场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带优联标志的接收器。

网友B:
没有接收器的无解,捡了好几个这种鼠标了,装了电池能亮灯,都是没有接收器用都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接收器的无解,捡了好几个这种鼠标了,装了电池能亮灯,都是没有接收器用都没法用 ...

微动是台湾华杰HIMAKE,不是欧姆龙。感觉缩水。

网友:
不给接收器的,一定要差评

网友C:
20块买个接收器配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淘宝上有卖罗技的接收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块买个接收器配对一下就可以了

搜了,是这价格,但m185口碑不好,很多人说办公都漂移。。如果这样,没必要添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有卖罗技的接收器的

关键听说这廉价鼠标质量不是很好

网友E:
买个接收器都抵个新鼠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接收器都抵个新鼠标了。

我感觉也这样,所以就看单位电脑有没有接收器,没有就扔了,反正鼠标从来不缺

网友:
这个是老版本光栈的,后面缩成机械编码器后很难用,前段时间我试用了一个感觉非常难用...

网友:
20~30块买个优联(看鼠标值不值了),其实你能找到不是优联的罗技接收器也能用,只是对码程序不如优联的容易找,另外不优联的鼠标也能配优联接收器,也就是说优联除了那种G系列的、本身就不是普通接收器之外,都能连,包括罗技给戴尔、东芝贴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