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拆解汇川IS600系列伺服驱动器,作工棒!

楼主(2021-10-03):
多说一个字就是废话,IS620P与IS600做工完全一样,只是接受电机编码器信号由ABZ(UVW)换成了通讯。

做工与日本品牌相比,毫不逊色!

网友(2022-11-08):
这个一体式的散热框架量看着挺足

网友:
可以加个微信吗 有偿

网友:
做工很优秀

网友A:
有同款220V的拆机图吗

网友:
专用设备,比较少见

楼主(2022-12-08):
引用 网友A:
有同款220V的拆机图吗

只有小功率的,拆得也不够彻底,控制板与380V的是一样的。

网友B:
应该比较早的设计了,没看到电流采样部分设计,松下高级的型号,都采用电阻+ADC+单线高速传输(具体忘记了)。这种设计精度更加高,长时间不会衰减,分辨率也高,adc好像都20多bit的!国内类似这种设计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比较早的设计了,没看到电流采样部分设计,松下高级的型号,都采用电阻+ADC+单线高速传输(具体忘记了 ...

这个伺服是比较早的型号了,电流检测是通过电阻分流,线性光耦隔离,再放大后到ADC,比较通用的逆变器输出电流检测方案。

网友(2023-08-23):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就听外面吹,这个好歹还给你看。。。
这玩意模块换国产稳定性就下来了。。。

至少比江苏产某牛交流充电桩PCB设计靠谱点。。。PCB一看就是国内工程师画的。。。

网友:
艾华、江海电解电容,MCU还有蛇形线,讲究货

网友(2024-01-31):
感觉做工已经相当不错了,追赶美日欧品牌也就是不断积累经验的事

网友:
功率管是英飞凌的不错,那个50欧的是刹车电阻吗

网友C:
plc的话用汇川的还是信捷的多?

楼主(2024-03-17):
引用 网友C:
plc的话用汇川的还是信捷的多?

我才开始用国产时间不长,信捷的暂时还没有使用过,但看到过挺多设备用信捷。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