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青出于蓝胜于蓝,汇川H2U系列PLC拆解,做工棒!

楼主(2021-10-03):
多说一个字都是多余的,H2U系列模仿三菱FX2N,青出于蓝胜于蓝!

网友A:
华为系那几家势头都很猛 技术支持质量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为系那几家势头都很猛 技术支持质量不知道怎么样

伺服驱动打过2回电话,还行吧,但也发现一个漏洞。

网友B:
现在好像有些工控设备不用PLC了,用的一块块的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有些工控设备不用PLC了,用的一块块的控制板...

控制板成本便宜,后期维护费用利润更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像有些工控设备不用PLC了,用的一块块的控制板...

自己做的板子只有自己用,成本低,卖出价格自己说了算,PLC通用性强,价格市场化。

PLC是抗干扰这些肯定比自己做的单片机板强,毕竟批量化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板子只有自己用,成本低,卖出价格自己说了算,PLC通用性强,价格市场化。

原来如此...

网友D:
比FX2N的通讯接口多,用着方便,好像精度不太好,我这用2N的没问题, 用它的就是不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FX2N的通讯接口多,用着方便,好像精度不太好,我这用2N的没问题, 用它的就是不太稳, ...

我们在办公室测试了半年,暂时还没有遇到问题。你指的精度是什么意思?定时器精度吗?如果是FX-2N程序拿到H2U上跑,可能由于H2U扫描程序会快些造成影响。我们是用H2U换西门子S7-200,从新写的程序,所以没有遇到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在办公室测试了半年,暂时还没有遇到问题。你指的精度是什么意思?定时器精度吗?如果是FX-2N程序拿 ...

输出0.02秒时间,带动电磁阀,不如2N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0.02秒时间,带动电磁阀,不如2N稳定

20ms脉冲阀,这个速度对PLC要求确实比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20ms脉冲阀,这个速度对PLC要求确实比较高。

嗯,现场就是不稳定,阀控制的出胶量有误差。其他的三菱的机器就没啥事,

网友(2021-11-21):
引用 网友E:

后期维护报价一高就拆,还是PLC。

网友F:
价格比信捷贵,质量差不多,现在我们用维控的。国货都差不多
维控右1412,刚好够用 1616用不完浪费

网友:
这做工只能算一般吧,国产的都这样

楼主(2021-12-21):
引用 网友F:
价格比信捷贵,质量差不多,现在我们用维控的。国货都差不多
维控右1412,刚好够用 1616用不完浪费 ...

汇川价格是要比贵点,上去在现场遇到其他成套设备厂的工程师聊了下,他们原来用三菱现在用信捷了,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这个做工,和好,关系不大吧%

网友(2022-11-07):
pcb板子工艺看着可以,应该是加厚铜箔的,好评

网友(2024-01-07):
感觉按着三菱的plc套出来的,会三菱的分分钟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