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金士顿DT101 16GB;十年前200大洋的优盘亏了,RAW、现在没反应了~

楼主(2021-10-03):
当年200元的优盘,实际使用不多,使用的比较坎坷,两次RAW也丢了数据。现在插入没反应了。。。。体验最差的一样优盘,没有之一!

是主控垃圾不稳定?还是东芝芯垃圾?
U盘小白,没玩过U盘,欢迎指导!

楼主:
5V供电正常,不是简单问题。 方形那颗是晶振吗?摔坏了?

网友:
我二十年前的一个金士顿U盘,4G,花了60大洋,现在还用得好好的,就是太小了

网友A:
楼主你不厚道啊,CAO人家十年然后说人家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厚道啊,CAO人家十年然后说人家垃圾

吃了葡萄说葡萄酸系列...

网友:
10年了,寿命可以了,两颗老东芝43nm  MLC, 8Gx2,想修修就自己查查电路,换颗晶振,不行就淘汰了吧。需要U盘可以关注我的咸鱼小店:会吹琴的鱼,头像是乔巴。

网友:
是不是假货???金士顿会设计这么差的供电电路?你上面写着只有16GB,怎么成32G?扩容了?用量产试试可能会好点!

网友:
求赠送,这个U盘我要了

网友:
3S主控,金士顿的最爱

网友:
10年也差不多到寿命了,试试换个主控板开卡试试,没准颗粒还是好的呢

网友:
换晶振,量产能否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