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了给小毛驴加装转向器,为什么Led灯挑闪光器?拆个电容式闪光器

楼主(2021-10-03):
这几天一直在研究给小毛驴加装转向器,计划加装Led 12v 灯,前提是把48v变为12v,所以买了DC转DC ,到手后拆开看到如下,外壳体积不小,可以去掉一部分,方便小空间放入,里面的功率管也需要用螺丝加固,线圈也需要加固,否则长时间颠簸可能虚焊坏掉了,给点建议?

转到正题,为什么用LED挑闪光器?好像就是可用在led上的专用闪光器,转向灯也不是关、开的,而是明、暗的,为什么?
把摩托上的闪光器拆下来了,参观一下,电容式的,12v,还有啥价值?

网友A:
我的闪光器挂Led灯,闪动的频率飞快

你的闪光器没有哒哒的马蹄声吧?那是电子的,关的时候关不严挂Led就是弱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闪光器挂Led灯,闪动的频率飞快

你的闪光器没有哒哒的马蹄声吧?那是电子的,关的时候关不严挂Led就是 ...

有马蹄声是里面有继电器,滴滴响是蜂鸣器响,能不能改造里面元器件的参数??

网友:
以前改过,好似在电路里加个二极管解决问题的,具体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