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拆解汇川ISMH3系列伺服电机,做工棒!

楼主(2021-10-03):
多说一个字都多余,ISMH3伺服电机适配IS600伺服驱动器。

网友A:
绕组全部灌了胶,防尘抗震不错,不过散热怎么办?

网友B:
编码器拆了,不是专业人士,装上也不能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组全部灌了胶,防尘抗震不错,不过散热怎么办?

定子紧配安装在外壳上,通过外壳来散热的。就算不灌胶,伺服电机外壳全密封,也没有热可以散,还是要传导到外壳上。 并且伺服电机的功率非常保守,不像航模电机那么骚,标的是可以长期稳定运行的值,还有极大的余量,航模上那么大个电机敢标30KW。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拆了,不是专业人士,装上也不能用了吧

是的,客户就是自己换了编码器,然后在线标定的,但发现在线标来效果不是太好。好在我有示波器,基本上手动能对到+— 3度电角度内,运行基本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绕组全部灌了胶,防尘抗震不错,不过散热怎么办?

运行温度高,依靠自冷。

网友C:
这东西是不是比感应异步电机功率密度大,这么小点就3K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组全部灌了胶,防尘抗震不错,不过散热怎么办?

灌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决散热问题啊,现在高端一点的电动车电机,线圈都是灌封的,那个胶水不一般,里边是加了金刚石粉末的。而对于直线电机(动子)来讲,除了设计,生产上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灌封,因为一旦热量不能有效导出,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导致线圈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是不是比感应异步电机功率密度大,这么小点就3KW

是的,功率密度比异步电机高,转子是永磁的。

网友(2022-10-08):
灌胶是为了更好的散热.

网友:
电机做过的确还不错

网友(2022-11-16):
不拆两块磁铁玩玩??

网友D:
怎么用示波器完成编码器调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用示波器完成编码器调零?

这个比较专业,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E:
02年买过一个美国军舰上面的拆机36伏直流电机,1伏到40伏都可以正常运转,还是线性的,到现在都还像新的。

网友:
做工真好,良心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棒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年买过一个美国军舰上面的拆机36伏直流电机,1伏到40伏都可以正常运转,还是线性的,到现在都还像新的。 ...

直流电机转矩特性好,电压还低些都可以,只是电压太低了要做电压补偿。